为什么孔的公差标准和通止规的标准不一致呢?

楼主(2007-09-06):
这个问题一直很疑惑:

加工的孔的尺寸是24H7 (24.000~24.021), 用通止规来判断。

 B; l; f

查到的通止规的公差应该是 通端:24.0022~24.0046,止端:24.0186~24.021。 如果我有一支通止规的尺寸是通端24.003,止端24.020,按照标准这支通止规是合格的。

, [ n

如果加工的孔的尺寸用3点内径千分尺测量是24.002,按照孔的公差标准判断是合格的,但是通止规就不能通过。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判断呢?

我的理解如果孔是24.000~24.021,那么通止规的尺寸应该是23.999~24.022才能覆盖所有合格的尺寸。如果通止规的尺寸范围比孔的公差还小,那么不是会产生很多分歧吗?

网友:

如果赛规是合格的,我们一般以赛规为标准,尺子量了合格,如果赛规不过,也认为是不合格。

我们实际操作时的道理很简单。孔一般都是要装个轴的,那个赛规就当是轴,如果赛规不过,就说明实际使用中,轴就有可能装不进去,这样的话,尺子量出的结果就没有意义了。

您说的这个问题,应该另有理论上的解释,不过我不知道,我们在生产中就是这么控制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控制的,但是我就是有些疑惑,如果我们以通止规为准,从理论的公差带来看,就有一部分尺寸是没有覆盖的。

网友:

这个检验方法,我们是用教训买来的

之前,我们做产品,也曾经以尺子为准。无奈被德国鬼子退了好几回货,人家的理由就是,通规不过不接收。我们损失惨重阿

现在学乖了。

仔细想想,这个方式应该是对的。

楼主:

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通止规的通端的尺寸会是正公差呢?

我现在就是碰到这么一个问题,供应商加工出来的东西是在H7的公差带内,但是我用通止规判就是不合格,但是我又没有理由判退

为什么通止规的标准会是这样的呢?

网友:

我们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在图纸上标明检验标准,其中,精度孔 的检验标准上特别写明需要塞规检验合格。
我查了一下鬼子的图纸,也特别说明 H7 的孔必须塞规检测。

这不就解决了吗

已经做得货,想办法处理好就行了,

网友:

量规的公差带内缩是为了考虑安全裕度和零件的形状误差,当然也会产生合格零件被误判为不合格的可能,但这种误判的概率是很小的,前人已经经过科学计算和实践证明是允许的,这是规则,不需要你再去作论证了。

网友:

我们单位也是以塞规为主,还要考虑孔的光洁度等,光洁度很差的时候用尺子量着正好的时候,塞规怎么也放不进去,原来我们单位也吃过这样的亏。

网友:

大家都忘记了一点,通止规还有另一作用。

那就是他还可以测量孔的圆度,所以当被测孔尺寸和检规几乎相同时即使粗糙度到了标准要求

 a

圆度有差的话还是不可以通过。

还有一件事,楼上几位我记得 光洁度 的叫法现在是 粗糙度 了吧。

对不对请治教。

网友:

更改一下,上面的回答中圆度应更改为圆柱度,谢谢

网友:

通规的制造尺寸除考虑尺寸公差还要考虑工件的形状公差,并通过统计分析确定的。它可以模拟装配。尺子测量的尺寸只是一个截面的尺寸,不能代表整个工件的实际尺寸(包含形状误差)

网友:

我给11楼的打100分,文化人终究是文化人,讲的好,有深度,几句话说明一切。

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差不同的关键所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加工说他是按图纸上的公差做的,这种加工和检验之间的分歧,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只要在加工之前让操作工了解检验标准,加工与检验实际上不应该有分歧的。

网友:

心清在什么资料上查的通止规公差,可以说一下吗?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公司做的通止规都没查过资料。

网友:

  GB1957-81,标准上有,很可惜我没有电子板的.对于止规的公差大都是偏差为零的(孔用),通止规的公差都在零件工差范围内,这样肯定有一部分产品被误判,为什么要这样规定这大概就是为满足3西格玛就行吧.楼上的朋友你若没有GB1957-81也可在<机械加工工艺手册>20-43页上有.

网友:

不好意思少了一个字"上"上偏差为零(孔用)

网友:

回楼上的,可以去查国际的, 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如何根据产品的公差来计算塞规或环规的尺寸,如果你们是给德国供货的话,那去查DIN标准,这个和国标有点不一样,DIN会更严一点!

楼主:

我查过国标,还有这个网址的,用起来比较简单

http://www.tmyu.cn/tec/data.htm

网友:

呵呵,楼主,你可能刚解决检具吧。有这种想法太正常了!
但是,你想过没有,除了11楼的说的以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的。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把塞规做成23.999~24.022,这是绝对错误的!
塞规在使用过程中是会磨损的,即使你做成24.000-24.021也是错误的,因为即使磨损掉0.0001之后,你的塞规也不能正确检测孔径了(因为磨损之后通端就比孔的下限还小,那么比孔的下限稍小的孔你是测不出的)
塞规的磨损极限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定的。

塞规不是随便一个厂可以做的,我们以前全部用进口的,而且到了检验期限就要送到上海计量所检验,定期报废。

网友:

把“接触”写成了“解决”。

网友:

塞规必须严格按照公式来计算通止端的基本尺寸和公差,或者用软件查。

网友:

可能是11楼的最正确,但是我们的做法是像楼主说的把通规做成23.998-24.003(根据孔的大小也可能是0.997-0.002),止规做成标准24.0186~24.021。实际上用内径量表量时23.998刚刚通过时的孔公差都是在0位偏上0.001左右,因为我们孔的公差只有0.015,精度太高很难自制塞规

网友:

接上,而且误判率过高,而且通止规一般是手工检测,每个人的感觉不同,环境清洁度不同,0对0肯定放不进,-0.002能放进一定是合格的。

当然有标准还是要尽量靠标准的,我们的是间隙配合件,要求不高,所以做法仅供本行业参考

网友:

塞规很难加工,公差太严格了。
以前,我们跟国内厂家定的塞规送到上海计量所检验,发现很多都不合格,只能退货。
台湾或日本的比较好,价格贵好多。

网友:

ding

网友:

同意九楼的观点,孔也可能椭圆了.塞规自然下不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11楼的最正确,但是我们的做法是像楼主说的把通规做成23.998-24.003(根据孔的大小也可能是0.997-0.002),止规做成标准24.0186~24.021。实际上用内径量表量时23.998刚刚通过时的孔公差都是在0位偏上0.001左右,因为我们孔的公差只有0.015,精度太高很难自制塞规

公差只有0.015做塞规是极不合理的,只能大概判断,这样的公差最好采用可以读数的量具(分辨率0.001),当然如果直径只有1毫米塞规可以了,现在是20毫米呀

网友:

行业里面也有不成文的规定检验成品零件是否合格最好用使用过一段的塞规,而工序间的塞规用新的,那样可以控制不要产在公差的两端极限。至于和国外公司打交道,举一个例子,我有时质疑老外的公差定得那么大不合理,老外解释说虽然我的公差大但是我的机床基本都干在中限一致性比较好

网友(2007-10-09):
一定要以量规为准
因为量规在设计时是考虑了工件的形为公差的
如楼上说的 就是这道理

网友:
仔细的把这个帖子看完了!整合一下意见:
1,首先,检验中我们考虑的是零件尺寸公差\形位误差\表面粗糙度\这几个综合因素,公差仅仅是互换性零件的一个方面要求!
2,其次,检验量具的制造和使用要求才是产品成品的最后要求.因此要以次为准.

网友(2008-09-03):
认真看完所有的帖子,我感觉问题应该是出在丝锥上,楼主可以试试用鬼子(日本)的丝锥。我用过鬼子的丝锥,价格是相当的贵,但是按照楼主的办法攻出来的丝是相当的合格(能够达到通端通、止端止)!

网友:
楼上?是否回错了贴?不是螺纹孔啊

网友:
哦!对不起啊!看错了!看成螺纹了!

网友:
呵呵呵,我知道怎么回事 您是做。。。。。。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是做鬼子代理的!我痛恨鬼子!所以我想超过鬼子!

网友:
说的不错
长长见识

网友:
1、检具存在制造公差;
2、检具使用会产生磨损;
3、检具只能给合格的零件通过,不合极的退回;

上面几项都要求提高检具在制造过程中的精度,以满足其要求。从而会产生楼主所述现象。

网友:
这是因为还有要素形状公差,我们实际的操作中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比如用CMM测量孔,尺寸合格,但是通止规检验不合格,由于孔与轴来配合使用,因此,以通止规的检验为准,这样,只要通过了通止规的检验,用户的装配就没有问题.另外,在用CMM检验孔时,可以用 lsc(最小二乘圆法)、mzc(最小区域法)、mic(最大内切圆法)去交叉检验和比较孔的实际尺寸,另外多选几点,建议6点以上

网友(2008-12-02):
在塞规设计中也有一个误判率的,因为塞规的加工也会有一个公差带的

网友:
论坛里面有关于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尺寸表格,使用非常方便,有通止端尺寸和通止端加工尺寸公差范围,是EXL表格,只需输入公称直径就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在此感谢那些制作表格的强人们!你们真牛啊!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止规能扭进去` 三根牙` 还算标准嘛

请问各位高手止规能扭进去`  三根牙` 还算标准嘛

网友:
我用的上海通止规`` 用哪里丝攻好

我试过上工```丝攻``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使用寿命不长``````只能攻出1000个产品``就通不了

网友(2009-01-05):
好像标准中规定:检验用有点磨损的光面赛规,生产时用新的赛规。标准设计时考虑到了磨损问题!

网友(2009-06-17):
嗯,长见识了,这些都是需要交过学费才能积累起来的。
多上论坛,多上好论坛,能吸取前人经验和教训,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谢谢了

网友:
可以看一下量规和塞规的检验标准

网友(2009-09-25):
更改一下,上面的回答中圆度应更改为圆柱度,谢谢

引用 网友C:
真是滴水不漏啊。

网友:
44楼的说法在互换性一书里面有详细说明。顶你!!!

网友:
住楼上生意兴隆千秋万载

网友:
论坛里面有关于光滑极限量规的设计尺寸表格,使用非常方便,有通止端尺寸和通止端加工尺寸公差范围,是EXL表格,只需输入公称直径就能得到你所想要的一切!在此感谢那些制作表格的强人们!你们真牛啊!
引用 网友D:

表格哪里有?拜托告诉一下!

网友(2010-02-28):
多上论坛,多上好论坛。长见识了

网友(2010-12-18):
学习了,量规尺寸公差内缩保护了客户的利益,牺牲了一部分卖方的利益。

网友:
1/楼主的问题关键是验收标准没有统一的问题,这个应该在合同上有约定的.
2/通止规是定性测量,而且考虑到使用磨损,制造时都会加严.如44楼所说的,检验都是用"极限"量规,特别是终验收。不然的话会误判合格零件。
3/通止规只是测量比较方便,不一定是模拟装配等等。孔径如果有形状公差的要求,尺子也要量的。
4/加工的孔的尺寸是24H7 (24.000~24.021), 公差比较小,通止规也比较容易误判。如果选带表或电子塞规/气动塞规比较合理些。

网友:
塞规在实际使用中确实会出现收紧公差的情况,这是权衡检测效率与加工精度两方面,如果楼主要减少误判可采用更高一级的测量手段。我单位在实际生产中由于加工的孔公差为0.05mm左右,且为车加工获得孔的表面质量不高,这种情况下我在设计塞规通端的时候允许其使用尺寸磨损达到孔下极限尺寸-0.01mm,当然这就是经验值,但是这样不但提高了检测效率,同样也能保证检测出的孔质量。

网友(2011-04-19):
我们这也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乱套了,有主张用通止规的,也有主张用三坐标的。哎,麻烦

网友:
用量规检测的目的,是为了保证零部件的装配互换性。
零件的孔或轴,除了要求尺寸符合图纸外,还要求形状误差也在允许的范围内。那么量规,就是对孔或轴的实际尺寸和形状误差的一个综合测量。这样的测量,才能保证装配互换性。所以我们在测量时,量产中,用量规比用量具来测量更合理。
另关于通止规尺寸,对孔来讲:通规小,止规大,一般使用时,通规会磨损,止规通常不会有磨损。所以通规在设计制作时,要留出一定的磨损量,不然你今天用的通规是合格的,用小段时间稍有磨损,通规就小了,不就生产出废品了吗?这是指我们生产中使用的量规。但如是客户验收量规,则用接近磨损极限的量规,因为在公差范围内的都可以算合格嘛。

网友:
通止规的制作规则是什么?

网友:
其实楼主要了解一点塞规的设计就可知道原因,因为塞规设计制作时还留了一点磨损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差只有0.015做塞规是极不合理的,只能大概判断,这样的公差最好采用可以读数的量具(分辨率0.001),当 ...

高精度的马达铆接孔一般公差都是0.01-0.015的,根据使用性能采用塞规是最好的管理方式,当然塞规上下限都是要加严0.001-0.002的。

网友(点评):
当时那样说的环境是有其他条件的,您可能误会了

网友:
不错啊!!!!!!!长春市时尚宾馆长春时尚宾馆长春市时尚酒店长春时尚酒店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吉林电子镜长春电子镜建筑智能化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糖尿病吃什么好糖尿病康复中心治疗糖尿病最权威的医院路边石长春特价机票长春律师肉牛养殖场肉牛养殖黄牛养殖基地西门塔尔肉牛吉林黄牛东北肉牛价格美孚润滑油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长春肩周炎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试验机拉力机电子万能试验机疲劳试验机电液伺服试验机液压万能试验机电子万能拉力试验机钢绞线试验机电液伺服万能试验机材料拉力试验机电子万能材料试验机万能材料试验机电子拉力试验机航星工业洗衣机洗涤用品工业洗涤设备洗衣房设备客房清洗产品洗涤设备宾馆酒店洗涤设备空调净化矿泉水瓶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编织袋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钢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塑料粉碎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购买造粒机www.laoqiangjixie.com哪里好首选老强机械购买配电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变压器厂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长春变压器www.ccaotai.com哪家好购买摩擦片摩擦块闸瓦切割片长春铁卷柜长春铁皮柜流式细胞仪细胞分选磁珠试剂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尿液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试纸生物质锅炉生物质燃料锅炉修井机实木复合门生产实木复合门www.huayangmuye.com实木复合门销售生产酒店客房家具酒店客房家具www.huayangmuye.com酒店客房家具制造四平换热器http://www.huayangmuye.com四平换热器和强化门四平换热器强化门塔吊厂家施工升降机厂家东北樟子松苗四平鼓风机四平鼓风机厂长春户外广告长春广告牌长春汽车租赁长春汽车租赁公司五味子提取物吉林中药材长春办公家具

网友:
原本我也有类似的疑惑,这下明白了

网友(2011-07-11):
通止规的标准=尺寸公差+形位公差

网友:
我国标准规定,光滑极限量规是按入体原则设计的,也就是说量规的公差带是在被测尺寸的公差带内的。
因此因此就产生了将处于边界尺寸的工件误判,但只要量规检测合格,就不会产生误收。对于孔,通归判定不合格的可以用其他量具来复测。只要在公差内就可以接收。

网友(2011-08-30):
塞规检测的是孔的实际作用尺寸,包含了孔的尺寸、形状误差和粗糙度,而且塞规在上下极限尺寸上均内缩了一个安全裕度A,一般来说安全裕度A=0.1T。

网友(2012-09-17):
我公司规定通规是原下公差的1/3加上原下公差;止规是原上公差减去原上公差的1/3,同样存在把合格叛为不合格,现在明白了,所谓的1/3只是简化了的形位要素。

网友:
什么情况啊 学习下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