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安装

楼主(2007-09-06):
solidworks2007安装完成后需要破解,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试试这个,看能破解吗。

网友:

怎么附件传不上去了。。。。。。

网友:

再试一次。

楼主:

谢谢高手,以安装成功。

网友:

想问问楼主,07版与06版,有多大差别? 7 ^5 w6 d. v" o% x
谢谢回答.

网友:

我想问下.哪里可以搞到这个软件啊

网友:
我是在电脑城买的,装上后,没有帮助中要用的文件,,自学成问题,

网友:
把里面的哪个注册文件复制到你的硬盘,按开始的那个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2010-09-07):
CRACK 里面有个太极图 复制到你安装目录下 START!!!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