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溢流阀的选用

楼主(2007-09-06):
请教如何选择溢流阀

网友:

请楼主把具体问题说清楚。这里主要讨论实际问题,不是教科书问题。

楼主:

例如想要为马达选择适当的溢流阀,设定压力是首选,流量方面如何选择。

网友:

马达所需流量=马达排量X马达转速
溢流阀的通径决定了通过溢流阀的额定流量
马达所需流量小于溢流阀的额定流量

所以:先确定马达所需流量,再选择溢流阀的通径
马达的工作压力要在溢流阀的调压范围之间

楼主:

如果用作安全阀也是一样吗?

另外请教溢流阀额定流量如何计算的。

网友:

不是搞液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