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材料研磨后表面有坑,是热处理不好吗?

楼主(2007-09-06):
各位前辈,高人求教:

    最近发现好多材料研磨后表面有坑,我们分析可能是材料内部有气孔,但换了好几种材料都有这种情况发生. 想问下,热处理不好,会不会也导致这种情况发生.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可能情况.

    谢谢.

 F( x$ k

 @2 N" _5 @

网友:

可能过烧,但很可能是抛光问题

网友:
Re: 热处理问题

塑料模具的抛光处理技术

hc360慧聪网五金行业频道 2004-07-09 09:00:42

    随着塑料制品日溢广泛的应用,如日化用品和饮料包装容器等,外观的需要往往要求塑料模具型腔的表面达到镜面抛光的程度。而生产光学镜片、镭射唱片等模具对表面粗糙度要求极高,因而对抛光性的要求也极高。抛光不仅增加工件的美观,而且能够改善材料表面的耐腐蚀性、耐磨性,还可以使模具拥有其它优点,如使塑料制品易于脱模,减少生产注塑周期等。因而抛光在塑料模具制作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一道工序。

    目前常用的抛光方法有以下几种:

    1.1 机械抛光

    机械抛光是靠切削、材料表面塑性变形去掉被抛光后的凸部而得到平滑面的抛光方法,一般使用油石条、羊毛轮、砂纸等,以手工操作为主,特殊零件如回转体表面,可使用转台等辅助工具,表面质量 要求高的可采用超精研抛的方法。超精研抛是采用特制的磨具,在含有磨料的研抛液中,紧压在工件被加工表面上,作高速旋转运动。利用该技术可以达到Ra0.008μm的表面粗糙度,是各种抛光方法中最高的。光学镜片模具常采用这种方法。

    1.2 化学抛光

    化学抛光是让材料在化学介质中表面微观凸出的部分较凹部分优先溶解,从而得到平滑面。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不需复杂设备,可以抛光形状复杂的工件,可以同时抛光很多工件,效率高。化学抛光的核心问题是抛光液的配制。化学抛光得到的表面粗糙度一般为数10μm。

    1.3 电解抛光

    电解抛光基本原理与化学抛光相同,即靠选择性的溶解材料表面微小凸出部分,使表面光滑。与化学抛光相比,可以消除阴极反应的影响,效果较好。电化学抛光过程分为两步:

    (1)宏观整平 溶解产物向电解液中扩散,材料表面几何粗糙下降,Ra>1μm。

    (2)微光平整 阳极极化,表面光亮度提高,Ra<1μm。

    1.4 超声波抛光

    将工件放入磨料悬浮液中并一起置于超声波场中,依靠超声波的振荡作用,使磨料在工件表面磨削抛光。超声波加工宏观力小,不会引起工件变形,但工装制作和安装较困难。超声波加工可以与化学或电化学方法结合。在溶液腐蚀、电解的基础上,再施加超声波振动搅拌溶液,使工件表面溶解产物脱离,表面附近的腐蚀或电解质均匀;超声波在液体中的空化作用还能够抑制腐蚀过程,利于表面光亮化。

    1.5 流体抛光

    流体抛光是依靠高速流动的液体及其携带的磨粒冲刷工件表面达到抛光的目的。常用方法有:磨料喷射加工、液体喷射加工、流体动力研磨等。流体动力研磨是由液压驱动,使携带磨粒的液体介质高速往复流过工件表面。介质主要采用在较低压力下流过性好的特殊化合物(聚合物状物质)并掺上磨料制成,磨料可采用碳化硅粉末。

    1.6 磁研磨抛光

    磁研磨抛光是利用磁性磨料在磁场作用下形成磨料刷,对工件磨削加工。这种方法加工效率高,质量好,加工条件容易控制,工作条件好。采用合适的磨料,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Ra0.1μm。

    在塑料模具加工中所说的抛光与其他行业中所要求的表面抛光有很大的不同,严格来说,模具的抛光应该称为镜面加工。它不仅对抛光本身有很高的要求并且对表面平整度、光滑度以及几何精确度也有很高的标准。表面抛光一般只要求获得光亮的表面即可。镜面加工的标准分为四级:AO=Ra0.008μm,A1=Ra0.016μm,A3=Ra0.032μm,A4=Ra0.063μm,由于电解抛光、流体抛光等方法很难精确控制零件的几何精确度,而化学抛光、超声波抛光、磁研磨抛光等方法的表面质量又达不到要求,所以精密模具的镜面加工还是以机械抛光为主。

    2.1 机械抛光基本程序

    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抛光效果,最重要的是要具备有高质量的油石、砂纸和钻石研磨膏等抛光工具和辅助品。而抛光程序的选择取决于前期加工后的表面状况,如机械加工、电火花加工,磨加工等等。机械抛光的一般过程如下:

    (1)粗抛 经铣、电火花、磨等工艺后的表面可以选择转速在35 000?40 000 rpm的旋转表面抛光机或超声波研磨机进行抛光。常用的方法有利用直径Φ3mm、WA # 400的轮子去除白色电火花层。然后是手工油石研磨,条状油石加煤油作为润滑剂或冷却剂。一般的使用顺序为#180 ~ #240 ~ #320 ~ #400 ~ #600 ~ #800 ~ #1000。许多模具制造商为了节约时间而选择从#400开始。

    (2)半精抛 半精抛主要使用砂纸和煤油。砂纸的号数依次为:#400 ~ #600 ~ #800 ~ #1000 ~ #1200 ~ #1500。实际上#1500砂纸只用适于淬硬的模具钢(52HRC以上),而不适用于预硬钢,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预硬钢件表面烧伤。

    (3)精抛 精抛主要使用钻石研磨膏。若用抛光布轮混合钻石研磨粉或研磨膏进行研磨的话,则通常的研磨顺序是9μm(#1800)~ 6μm(#3000)~3μm(#8000)。9μm的钻石研磨膏和抛光布轮可用来去除#1200和#1500号砂纸留下的发状磨痕。接着用粘毡和钻石研磨膏进行抛光,顺序为1μm(#14000)~ 1/2μm(#60000)~1/4μm(#100000)。

    精度要求在1μm以上(包括1μm)的抛光工艺在模具加工车间中一个清洁的抛光室内即可进行。若进行更加精密的抛光则必需一个绝对洁净的空间。灰尘、烟雾,头皮屑和口水沫都有可能报废数个小时工作后得到的高精密抛光表面。

    2.2 机械抛光中要注意的问题

    用砂纸抛光应注意以下几点:

    (1)用砂纸抛光需要利用软的木棒或竹棒。在抛光圆面或球面时,使用软木棒可更好的配合圆面和球面的弧度。而较硬的木条像樱桃木,则更适用于平整表面的抛光。修整木条的末端使其能与钢件表面形状保持吻合,这样可以避免木条(或竹条)的锐角接触钢件表面而造成较深的划痕。

    (2)当换用不同型号的砂纸时,抛光方向应变换45°~ 90°,这样前一种型号砂纸抛光后留下的条纹阴影即可分辨出来。在换不同型号砂纸之前,必须用100%纯棉花沾取酒精之类的清洁液对抛光表面进行仔细的擦拭,因为一颗很小的沙砾留在表面都会毁坏接下去的整个抛光工作。从砂纸抛光换成钻石研磨膏抛光时,这个清洁过程同样重要。在抛光继续进行之前,所有颗粒和煤油都必须被完全清洁干净。

    (3)为了避免擦伤和烧伤工件表面,在用#1200和#1500砂纸进行抛光时必须特别小心。因而有必要加载一个轻载荷以及采用两步抛光法对表面进行抛光。用每一种型号的砂纸进行抛光时都应沿两个不同方向进行两次抛光,两个方向之间每次转动45°~ 90°。

    钻石研磨抛光应注意以下几点:

    (1)这种抛光必须尽量在较轻的压力下进行特别是抛光预硬钢件和用细研磨膏抛光时。在用#8000研磨膏抛光时,常用载荷为100~200g/cm2,但要保持此载荷的精准度很难做到。为了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可以在木条上做一个薄且窄的手柄,比如加一铜片;或者在竹条上切去一部分而使其更加柔软。这样可以帮助控制抛光压力,以确保模具表面压力不会过高。

    (2)当使用钻石研磨抛光时,不仅是工作表面要求洁净,工作者的双手也必须仔细清洁。

    (3)每次抛光时间不应过长,时间越短,效果越好。如果抛光过程进行得过长将会造成“橘皮”和“点蚀”。

    (4)为获得高质量的抛光效果,容易发热的抛光方法和工具都应避免。比如:抛光轮抛光,抛光轮产生的热量会很容易造成“橘皮”。

    (5)当抛光过程停止时,保证工件表面洁净和仔细去除所有研磨剂和润滑剂非常重要,随后应在表面喷淋一层模具防锈涂层。

    由于机械抛光主要还是靠人工完成,所以抛光技术目前还是影响抛光质量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与模具材料、抛光前的表面状况、热处理工艺等有关。优质的钢材是获得良好抛光质量的前提条件,如果钢材表面硬度不均或特性上有差异,往往会产生抛光困难。钢材中的各种夹杂物和气孔都不利于抛光。

    3.1 不同硬度对抛光工艺的影响

    硬度增高使研磨的困难增大,但抛光后的粗糙度减小。由于硬度的增高,要达到较低的粗糙度所需的抛光时间相应增长。同时硬度增高,抛光过度的可能性相应减少。

    3.2 工件表面状况对抛光工艺的影响

    钢材在切削机械加工的破碎过程中,表层会因热量、内应力或其他因素而损坏,切削参数不当会影响抛光效果。电火花加工后的表面比普通机械加工或热处理后的表面更难研磨,因此电火花加工结束前应采用精规准电火花修整,否则表面会形成硬化薄层。如果电火花精修规准选择不当,热影响层的深度最大可达0.4mm。硬化薄层的硬度比基体硬度高,必须去除。因此最好增加一道粗磨加工,彻底清除损坏表面层,构成一片平均粗糙的金属面,为抛光加工提供一个良好基础。

楼主:

谢谢 .

网友:

想知道你零件用的是什么材料   砂轮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通过对比就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了,热处理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真是这样那么就是材料本身有问题   再就是操作有问题

请详细检查 各各环节

楼主:

 我们主要做模具用顶针,材料SKD-11,SKH-51,都有这种问题发生,经过热处理,后研磨,外径表面会有坑。端面镜面抛光后,也会有这种问题发生。用的砂轮是GC120L嘉宝的。

楼主:

请各位高人一起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

取表面做金相分析看看组织怎么样,看看是不是热处理有问题;如果组织正常的话,那就极有可能是研磨的问题了。

网友:
看法

可能是里面点氧化物超标,可以做金相看一看,热处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2007-10-06):
回1楼,仅作参考,
你们用的是气动或电动工具人工操作的??如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
我就是嘉宝砂轮的代理商,首先先看看你的材料有没有问题,其实要看看你的机床有问题吗?还有就是你所磨削的材料,我个人认为嘉宝砂轮的总体性能和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同时你的注意你的客户给你选型是否合适,因为有很多砂轮是是针对不同的工件的,虽然有时候不同的砂轮也可以去磨削工件,但是中间也是有很细微的差别,总之针对性越强证明这个砂轮厂家的势力也越强.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这个电话:0374-3321275

网友:
如果采用盐浴热处理,清洗不干净会造成零件表面出现腐蚀点.

网友(2007-11-23):
抛光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抛光过度---抛光时间越长,模具表面质量越差.多发生于机械抛光,会产生橘皮,微坑

橘皮(橙皮)---不规则、粗糙的表面被称为橘皮(橙皮),产生的有许多不同原因。最常见的原因是由于模具表面过热或渗碳过度,加上抛光压力过大及抛光时间过长。较硬的钢材能承受较大的抛光应力,较软的钢材容易发生渗碳过度,
发现表面质量不好,许多人就会增加抛光压力,并延长抛光时间.这种作法往往使表面质量变得更差。
可采用下列一种方法来补枚;
方法1,把有缺陷的表面除去,研磨的粒度比先前使用砂号略粗一级.然后进行精研磨,抛光压力要比先前的压力低.
方法2,以低于回火温度25c的温度进行去应力.在抛光前使用最细的砂号进行研磨直至达到满意效果.最后以稍低压力进行抛光。
若效果仍不满意,必须将模具的硬度提高,以下是几种方法的提示;
采用氮化或渗碳的方法提高钢材的表面硬度.
采用热处理技术提高钢材的整体硬度.

微坑(针孔)---由于钢材中的非金属杂物(杂质),通常硬而脆的氧化物,在抛光过程中从钢材表面被拉出。
主要影响因素如下;
抛光压力和抛光时间
钢材的纯净度,特别是硬性夹杂物(杂质)的含量
抛光工具
研磨材料
产生微坑(针孔)的原因是由于钢材基体夹杂物(杂质)的硬度不同,抛光时基体被研磨去除的速度比夹杂物大,倘若继续抛光,夹杂物突出,最终从钢材表面被拉出,留下微坑(针孔).若钻石膏的砂粒尺寸小于10μm和使用较软的抛光工具时(如毛颤),最易出现微坑(针孔)
减少出现微坑(针孔)的方法之一就是选用经真空除气或电渣重熔(ESR)精炼的高钝净度的模具钢材(注;我单位用的是进口材料).若仍然出现微坑(针孔),可采用以下措施;
小心地将表面重新研磨,砂粒粒度比先前使用的粒度略粗一级.采用软质及削锐的油石进行最后步骤的研磨才再进行抛光程序
当砂粒尺寸小于10μm应避免采用最软的抛光工具
尽可比采用最短的抛光时间和最小的抛光压力.

网友:
楼主不要再找热处理的原因了,这些材料本身就很难磨削,要不然怎么叫高耐磨材料呢.
建议使用CBN超高速磨削
这样可以达到高效率,高质量,高稳定性.虽然机床和砂轮投入大些,但大批量的加工中,还是很合算的.
如果采用常规磨床磨削,请注意以下几点:
砂轮的正确选用,具体型号可以咨询砂轮厂家.感觉绿碳的砂轮不太妥当,虽然绿碳硬度高但韧性差,容易脱粒拉伤工件表面.考虑考虑单晶刚玉或微晶刚玉.一定要找实力强的厂家,不要贪图便宜.
分工序多次少量磨削,注意每道工序的砂轮的选择,保证精度和效率的平衡.
砂轮修整后采用磨废工件来修磨砂轮以获取良好稳定的砂轮表面.这是有个磨导弹导航系统里的关键零件的老磨工告诉我的.想想很有道理.这样做可以把那些不稳定的砂粒去掉.
充分,洁净的冷却,这点非常关键.冷却液的过滤要处理好.
当然,机床的性能是最基础的保证.

网友(2008-01-07):
看一下金相组织还可以搞个UT

网友(2008-04-09):
研磨都会产生坑的现象,只不过是有大有小的,因为研磨沙里有砂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