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的一台高压电机,轴承成这样了---[图,请教]

楼主(2007-09-06):
<>我厂的一台高压电机,220KW,6KV,1500转,用的是SKF的轴承,NU224,今天打开发现轴承成这样了!
<>以前状态监测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问题!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是环状划痕吗?
可能是润滑问题.

网友:

一般是润滑问题!抛开轴承是假的这种可能,应认真检查工作中轴承部位是否温度过高(不要过分相信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具体点吗?工况如何?润滑状况如何?日常保养状况?

网友:

像是缺少润滑有赃物进入

网友:

像是轴承缺油造成的磨损

楼主:

轴承润滑良好,温度,振动都没明显的问题,
我开始怀疑是进了异物,但轴承的内圈没有发现伤痕!

网友:

继续用,问题应该不大~~~~多观察,保证好润滑,再用几年也坏不了

网友:

可能是磨粒磨损,工作环境密封条件和润滑介质等原因。

网友:

换一个
不能凑合

网友:

建议换一个轴承,注意安装前的清洗和准备工作,检查安装件内部,注意清洁以及润滑。

网友:

是不是没有选择合适的轴承啊

网友:

属于颗粒状磨痕,有几种可能:
    1 〉有脏物进入,尤其是小型颗粒状硬物。
    2〉轴承本身质量问题不能排除,尤其是其硬度处理上。
    3〉润滑不到位或润滑油本身质量问题。
   一般来说,任何设备的轴承都不能凑合,根据其使用程度及其受力情况设定其不同寿命,定期更换。

网友:

加黄油,继续用,听听声音!声音不异常可用。

网友:

我想说一句看一下后轴承

网友(2007-10-08):
有可能是轴电流的腐蚀,请查看。

网友:
看起来 痕迹比较均匀统一!这种情况最好马上换一个轴承!内圈无损伤且润滑良好的话!那应该这个轴承是假得!

网友(2008-12-02):
应该是润滑不良磨损了

网友(2009-01-02):
滚子的材料可能有问题,内圈没有划痕

网友:
1.润滑油不清洁或轴承的外部密封不好,造成异物、脏物进入;
2.或本身不是SKF产品。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缺油 干磨造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电流通过,建议使用SKF绝缘轴承,需要的话联系我QQ859031818.

网友(2009-04-13):
有很多种原因,你要说明一下工况,具体有几种,润滑问题,密封问题,电蚀问题,等。

网友:
润滑是关键,

网友:
滚道怎么样? 磨损厉害吗?

网友(2009-06-29):
轴承就不是SKF产品

网友:
你还是用这个轴承,加强润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0-08-12):
只有中间那一点有划痕,好奇怪。。。。。。。。。。。

网友:
轴承问题真是多种多样呀

网友:
继续用,问题应该不大~~~~多观察,保证好润滑,再用几年也坏不了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不知用了多少时间,应该是缺油或油污染、电腐蚀造成

网友(2010-09-13):
这个轴承用了几年?润滑脂多长时间更换一次?

网友:
看不太清楚,貌似有杂质 卡在保持架的缝隙。 滚道是啥样?

网友:
看图片的样子不能说明轴承已经损坏,轴承的滚动体在使用一段较长的时间后,表面出现摩擦痕迹很正常,我认为您的那套轴承十分正常。

网友:
可能是磨粒磨损,工作环境密封条件和润滑介质等原因,这样的情况,就是更换轴承!~我们一个月要更换好几万的轴承!轴承质量没保证 郁闷!

网友:
过电流了,建议换SKF绝缘轴承

网友:
不能用了,是缺油造成的

网友:
外圈剥落?过载造成?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