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厂想做几台B500,长度为2000的皮带输送机---[请教]

楼主(2007-09-07):
我厂想做几台B500,长度为2000的皮带输送机。我查了相关资料,传动滚筒要做D=500的,太大了!请教社区里做皮带机经验丰富的高手:传动滚筒的直径可以做得更小嘛?最小可以到多少?输送量每小时700公斤。

网友:

当然可以!机器是为了使用!不要过于默守沉规!我们做的最小的用过219的无缝管!当然带速还是要根据标准选用!
不过500的带式输送机,每小时产量700公斤,过于大材小用的!是否可以选用别的方式送料?

网友:

我们用的设备中有这样的,滚筒直径350,输送长度2M,皮带宽度500,每小时的输送量是40立方米砂或碎石。

网友(2007-10-08):
滚筒选择的太大了。
直径500没有必要。这么短的输送距离,如果物料粘度不大,可以用螺运机的,简单!

网友:
我就是生产电动滚筒的

象你这样的完全可以用315的啊,如果只是传动滚筒的话250也就可以了

网友(2008-12-02):
不懂不发表意见,纯粹学习

网友:
跟所选的胶带有关,它有个最小弯曲半径的要求,查手册看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1-19):
长度是2000是否少了个0,2米的输送距离没有必要用皮带啦

网友(2010-01-18):
可以用159无缝管

网友(2010-03-19):
输送量每小时700公斤,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2013-07-10):
输送量算比较小的了,滚筒可以用小,用过60mm的滚筒,还能跑到6t/h呢,但不知你输送何种物料,连续工作,还是间歇工作,都得考虑

网友:
这么小这么短,用190的够了,不需要那么大,要是在我们这边可以真接买成品了,很便宜的

网友(2016-01-08):
看什么物料咯,那么短的输送带,可以直接用振动给料机输送啊,或则电驱动滚筒,很多种方式可以

网友(2017-11-11):
250就行,螺旋输送机更好

网友(2019-06-06):
传动滚筒没有说一定是500,小的我记得有200左右的,还要看物料,皮带机的设计请度娘上好好查查,现在技术基本透明化,主要厂家已经在模块化设计和提高质量了,电动滚筒请减少使用,详情可以问问用过的人嘿嘿!

网友(2021-08-11):
感觉好小啊

网友(2025-07-28):
是两米吗?

网友:
用小的当然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