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铜等有色金属铸件发霉--原材料材质问题?

楼主(2007-09-07):
在本专栏不时会看到关于如何防止和去除铝、铜等有色金属铸件发霉的求助。

在学徒期间做过木模工,对铸造还是有所了解的,

当时的情况是 ;熔炼的金属原材料是铝绽或铜绽, 铝、铜有色金属铸后,也不退火处理,直接进入加工阶段,零件也不表面封闭处理,从没发现过铸件或零件有发霉现象。

现在的铝铜铸件是委托外协的,也没出现发霉现象

查了铸造等方面的资料,没查到有关发霉的介绍,这说明只要按常规技术要求熔炼浇铸是不会出现发霉的。

出现发霉现象,我判断是熔炼原材料问题,用的是回收或再生的材料!!??

当出现零件发霉现象,只有采取钝化(表面处理)来补救了。

发霉是俗语,其实是氧化。

网友:
Re: 铝、钢等有色金属铸件发霉--原材料材质问题?

猫侠,收到我留言了么?

楼主:
铸件---
1原材料不纯,含有杂质,例;锌。
2铸造缺陷,例缩松引起发霉
3铸造铝锌系合金抗腐蚀性能差

冷却润滑---
1定期更换切削液,确保切削液质量,零件加工后及时去除零件表面上的切削液
2乳化液的浓度不宜过高或过低(20:1)切削铝制品时,若乳化液的浓度高,会引起工件表面腐蚀
3不宜用含硫的切削液加工有色金属
4建议用油基切削液冷却(但油基切削液的冷却作用不如水基切削液)黏度小、浸润性好的煤油或煤油与矿物油的混合油

楼主(2007-10-26):
有色金属的热处理
退火:
1均匀化退火
2再结晶退火
3低温退火
4光亮退火----在保护性气氛中或真空炉中退火;纯铜退火,气体中含氢量不应超过3%。防止氧化、节省酸洗经费,获得光亮表面,多用于铜和铜合金。

淬火+时效
淬火---热处理强化,多用于铝、硅、镁和铝铜以及铍青铜。黄铜、锡青铜和铝镁合金不采用热处理强化。

网友:
回复 网友A:

猫哥,对于铸件的发霉,你说铸造的缺陷可能会引起发霉,本人认为你说的不对;
本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分析:
1、铸件的成份,如铜等元素在接触到潮湿的空气时,会发霉。
2、铸件在铸造时,多用到脱模剂,这些多是植物油、矿物油及油脂的混合物,残留在铸件的表面,一段时间后,遇到潮湿的空气,也会发霉。
3、铸件的加工,多用到切屑液,成份多是皂化液,不清洗干净,一段时间也会发霉。
所以要防止铸件的发霉,要多分析,然后针对可能产生的原因,逐个解决。

楼主:
车工常用切削液选用
粗车;外圆及镗孔
                     黄铜                       青铜                                          铝
一般不用:乳化液3%-5%        一般不用:    一般不用:中性或含有游离酸小于4mg的弱酸性乳液

精车;外圆及镗孔,割断及车槽
                 黄铜、青铜                                                                   铝
乳化液7%-10%:硫化乳化液                          煤油:松节油:煤油与矿物油的混合油

钻孔及车孔
                      黄铜                      青铜                                           铝
一般不用:菜油              乳化液7%-10%:硫化乳化液        一般不用:煤油;煤油+菜油的混合油

铰孔
                     黄铜                                                   青铜、铝
一般不用:菜油                        2号锭子油:2号锭子油+蓖麻油的混合油:煤油+菜油的混合油

车螺纹
                 黄铜、青铜                                                   铝
一般不用:菜油                           硫化油30%煤油%2号或3号锭子油55%混合油;
                                                   硫化油30%煤油15%油酸30%2号或3号锭子油25%混合油

网友(2008-04-12):
这里的资料非常好!!!

网友(2009-08-26):
猫大狭,你好。我现在有一个难题是怎么样才能让铜有发霉的现象。就是一天的时间就可以的,让铜的表面有发霉的现象。。。。请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