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wildfire制图---[请教]

楼主(2007-09-07):
请高手指教如何绘制螺纹根槽?

网友:

pro-e方面我也不是高手。但一般我用通孔代替螺纹,转换成工程图再修改。如果你一定要画出螺纹,用螺旋扫描。(我也为这个问题问过别人,别人是这么说的)

网友:

  先画中心线,再画轨迹(与中心线平行的一条线)然后画与轨迹相垂直的一螺纹截面,按提示选择左右旋等,现在不是很记得了,现在用S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