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板拉伸改铝板爆---请教

楼主(2007-09-07):
冷板(1.2mmT)拉伸但程度不是很大,现在要改为铝板(LY12)会爆裂,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现有模具不能改).谢谢啦!

网友:
Re: 冷板拉伸改铝板爆

不能改模具?
那就多试一些材料
LY12也有不同的材料状态

网友:
Re: 冷板拉伸改铝板爆

  有种特殊的拉深效果很好的铝板
 具体不知道是什么材料
!!~~

网友(2008-05-01):
用火烤烤铝料,注意温度,烤软不要变色

网友(2009-03-30):
LY12板拉伸效果不好,应用纯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