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针的抛窜工艺---[讨论]

楼主(2007-09-07):
   滚针的抛窜对滚针轴承非常重要,虽然我曾接触过,但还是觉得不够.不知大家能否一起交流.

4 n) \ M

网友(2007-11-28):
是不是就是光整
把滚针和磨料一起放在滚筒里面,进行磨合
最终锐角可以倒为R角,时间长R角就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滚针需要“卸荷”,所以往往端面往往是几段圆弧连接而成。那这个形状应该是抛串出来的吧(应该不是无心磨形成的吧?)
那么抛串时如何来控制呢?
请教,谢谢!

楼主:
国内一般就是用超精机来完成卸荷的加工,产量较低,用抛窜的很少。国外大多都是抛窜,卸荷抛窜是托林顿的专利,日本现在的设备比美国领先。现在可以买到设备,工艺却很难获得。

网友(2008-03-19):
就是就是,TORRINGTON在滚针上有很多专利的,
可惜没有被TIMKEN好好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