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极氧化与镀锌那个便宜?

楼主(2007-09-07):
请问一下,阳极氧化与镀锌那个便宜?

网友:

主要看做什么阳极氧化:

" X J

一般硫酸阳极氧化,开水封,会很便宜。络封的就比较贵。硬质阳极氧化就很贵了,每平方分米收8~10元。所以一般没事就别做这个。

镀锌目前价位应该是每平方米40元左右吧。具体行情有待进一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