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吨电动葫芦用几号工字钢

楼主(2007-09-08):
两吨电动葫芦用几号工字钢

网友:

工字钢上面还有横梁吗?跨度是多少米?

楼主:

   4-5米

网友(2011-03-24):
非标设计手册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看看 。

网友:
工字钢 20A Q235B 当前长度: 17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私自搞行车是非法的啊……

网友:
Q=M / Wx 算出弯曲系数,对照工字钢系数表,乘一定的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标准手册上有数据可查的

网友:
注意别在图纸上标自己的名字,会惹麻烦的。

网友:
为什么私自搞行车是非法的啊……

网友:
起重设备不允许自己搞,如果要做,工字钢用25a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