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螺丝怎么买不到啊?

楼主(2007-09-08):
M2X25的不锈钢内六角机螺丝哪有啊?问过几家螺丝厂都说不常用,所以虽然可以做但价格很贵,那位大侠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M2*25的螺纹?我听都没听过。不可思议!

网友:

你的25是指什么?螺纹长度吗?发帖子最好一次就让别人清楚,不要等别人问。

网友:

没有考虑用其他螺钉代替吗?我也是多次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无奈,因为数量少,只有用平口或十字口代替了!

网友:

贵啊!

网友:

养猪东篱下
你就外行了吧  M2*25  的意思是  2mm的螺钉长 25mm

楼主你好  M2*25的螺钉从强度来讲很差  容易断从机械角度看  我还是建议你们更换螺钉

M2*25的这种在国内基本没有

网友:

M2×25的螺栓太细太长,细长杆是最难加工的,何况螺栓,只有定制了。

网友:

是否如图所示的,有专业厂家可以定制。

网友:

我们用的GB70.3的m20X40的也买不到,只能定做,5000起订,我一个产品采用5根,老马大侠有便宜的厂家给推荐下么?

网友:

你用那大字母搜一下吧,不一定便宜的哟。

网友(2008-03-20):
如果用量很少,就自己制作吧,没什么难的。关键是成本会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