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塞规一般用什么材料?

楼主(2007-09-08):
请问大家,制造塞规一般用什么材料?

' X; G5 t ?1 o8 s

具体说明

9 o9 G# d y7 w# O

谢谢!~~~

网友:

批量大的产品最好用硬质合金,一般的用工具钢或GCr15硬度在HRC60以上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都是采用工具钢或GCr15属于不锈钢,

楼主:

锥度规可以用YG6来做?

网友:

没特殊要求的话,国内量规都是用的GCr15   如果规格大的也可用45#钢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可以用 T10

网友:

3楼说的GCr15是不锈钢么?我怎么记得应该是滚珠轴承钢呢,是我搞错了?

网友:

回8楼
GCr15不属于不锈钢,而是轴承钢。它在大气或润滑油中具有一定的抗蚀能力
轴承钢不仅用于制造轴承,常常也用来制造要求高耐磨性的其他零件和部分工模量具

网友(2007-10-29):
学习啦!这样正规的经验多交流!!!

网友:
学习一下
# S7 N3 E3 n' h多多交流哈。。。

网友:
螺纹赛规、环赛规等一般都是用GCr15淬火精磨(螺纹磨或精密磨)。

网友(2008-11-29):
我们一般用T10A

网友:
我们这里用T10A的较多,也有些用轴承钢的,但都要求硬度在HRC 6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