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钢有什么材料可以替代吗?

楼主(2007-09-08):
最近要用50钢 在市场是找了下,没找到,要求是直径20,我想问问大家国内有什么材料能替代吗?或者帮我找找卖家  我只要先弄1米做样品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

楼主:

星期天没人来看吗?还没有结果哦

网友:

楼主可查机械设计手册<常用工程材料>里的优质碳素结构钢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及特性和用途2 I+ [, j- a3 F6 b 结合实际工作状况和热处理要求,挑选接近的材料代用& [; ~ r4 N; ?4 R' M6 Y. a! j: U8 { & ?7 \: J0 j6 E$ b8 d7 h" \% Y 因不知楼主的实际情况,不敢轻易推荐,还是你自己去查比较合适 ( h3 d0 C& H- `$ e2 y( U4 t: |材料代用要经一定的流程,采购人员提出申请,要经设计人员同意,工艺人员工艺作相应调整。) D/ x5 S! v0 N4 f( d9 v 一般原则是,性能好的替代性能差的.例;40Cr可以替代45#,而30#就不能替代45#。& n+ Z( o' _4 U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有特殊情况,例;冲床上的保险垫块是铸铁的就不能用钢材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