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切割用液氧(瓶装氧气)纯度?---[请教]

楼主(2007-09-08):
我来提出一个具体问题,希望大家指教

-激光切割时液氧纯净度对切割质量有很大影响直接关系到切割速度和切段面质量(本人个人观点不知大家是否认同).其纯度在切割时看切割火花若发白亮则说明液氧纯度高,若火花发红且亮度底则液氧纯度底.

以上是我个人想法,希望大家能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看法.

0 r* c" ~. J ~' q, K

谢谢。

网友:

沙发  ~~~~,如果楼猪能拿出一些科学理论的说法就更好啦~

网友:

其实很多判断根据经验是很准确的
但有时也是很难说出科学依据的

楼主(2007-10-08):
回信的人太少啦,楼上说的科学理论,一个操作工上那找那么多科学理论啊.凭经验干吧我想你连实践经验都没有吧,跑这来说风晾话!

网友:
实在不知道瓶装的氧气怎么会是液态的呀?
需要很低的温度氧气才会液化的……

楼主:
我是指液氧或评装氧气.我没讲清楚.

网友(2007-12-12):
我认为,火花反映的不只是氧气纯度.

楼主:
大佐大侠那你说火花都能反映什么呢,大家或和我一样,想多学一些这样的技巧.那怕不对没关系互相学习吗! 还有切割氧气的纯净度如何看出呢?

网友(2008-01-13):
我遇到过。,
氮起不纯的话、 会导致切面有 发黄现象。而且对镜片也会有一定的污染。你切2MM看不 出
厚点就很容易看出

网友(2008-03-15):
氧气纯度

氧气纯度不够就会在
切割中其他任何条件不变,突然换瓶气,就切割的很烂,那 肯定就是气的问题。
火花只反映焦点,气压。速度,

网友:
氧气纯度非常重要

如果想切割的非常光亮的话 其实就是氧气的纯度要高 一般是99。995%差不多了
而且换其他气的话还切不断 冒泡 下面见不到火花  (切8MM的时候 参数都没变 只是气变了)  有疑问或不同意见 可加Q137419193商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