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加工方法——研磨

楼主(2007-09-08):
什么是研磨

     研磨加工是应用较广的一种光整加工。加工后精度可达IT5级,表面粗糙度可达Ra0.1~0.006μm。既可加工金属材料,也可以加工非金属材料。

' ` J1 |- T3 m- F

  研磨加工时,在研具和工件表面间存在分散的细粒度砂粒(磨料和研磨剂)在两者之间施加一定的压力,并使其产生复杂的相对运动,这样经过砂粒的磨削和研磨剂的化学、物理作用,在工件表面上去掉极薄的一层,获得很高的精度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

  研磨的方法按研磨剂的使用条件分以下三类:

. } T

  1.干研磨  研磨时只需在研具表面涂以少量的润滑附加剂。如图8-12a所示。砂粒在研磨过程中基本固定在研具上,它的磨削作用以滑动磨削为主。这种方法生产率不高,但可达到很高的加工精度和较小的表面粗糙度值(Ra0.02~0.01μm)。

   2.湿研磨  在研磨过程中将研磨剂涂在研具上,用分散的砂粒进行研磨。研磨剂中除砂粒外还有煤油、机油、油酸、硬脂酸等物质。在研磨过程中,部分砂粒存在于研具与工件之间,如图8-12b所示。此时砂粒以滚动磨削为主,生产率高,表面粗糙度Ra0.04~0.02μm,一般作粗加工用,但加工表面一般无光泽。

6 _ A

      3.软磨粒研磨

  在研磨过程中,用氧化铬作磨料的研磨剂涂在研具的工作表面,由于磨料比研具和工件软,因此研磨过程中磨料悬浮于工件与研具之间,主要利用研磨剂与工件表面的化学作用,产生很软的一层氧化膜,凸点处的薄膜很容易被磨料磨去。此种方法能得到极细的表面粗糙度(Ra0.02~0.01μm)。

网友A(2007-10-16):
现在还在搞磁力研磨,有个老师钢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过咱们国家还没有实用化,日本已经在用。

网友B:
知道一些,传统的往往很有效啊

知道一些,应该属于比较传统的加工方法啊,是个力气活,基本得手工啊

网友C:
我们设备的滑动导轨部分都是要求研的!工人都是从河北那边找的,会的人已经不多了!又脏又累!

网友D:
手工做起来有点累,
不过光洁度好的,不知道有没机器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在搞磁力研磨,有个老师钢申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过咱们国家还没有实用化,日本已经在用。

我在展会上看到过磁力研磨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一些,应该属于比较传统的加工方法啊,是个力气活,基本得手工啊

现在各类研磨机比较齐全,已经基本可以脱离手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设备的滑动导轨部分都是要求研的!工人都是从河北那边找的,会的人已经不多了!又脏又累!

你说的是刮研,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研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工做起来有点累,
不过光洁度好的,不知道有没机器研磨,

研磨机、抛光机、精磨机,基本适合于除软橡胶外的所有材质。

网友:
我们这里做柱塞、柱塞套都要研磨,现在都是人工研磨
车间有一台立式研磨机,听说从来没用过,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研磨这个工艺,一个是效率太慢,再一个是对操作水平要求较高,大部分还是用做修复

网友:
好!

研磨的效益固然低了点!但高精度的研磨还是手工的好!我走访过几个加工花岗岩平板和标准环规的厂,最总工序的研磨都是靠老师傅手工研磨把关,通常是精密测量仪和人工相结合。

网友:
研磨工的地位有待提高,研磨工的价值有待提高,研磨工的收入有待提高

网友(2009-04-26):
加深了对这个的了解,呵呵,谢谢

网友(2012-11-26):
一般在研磨机上进行研磨加工中,多大的研磨压力比较合适?双平面研磨

网友:
1.研磨平面:一般在精磨之后进行。手工研磨平面时,研磨剂涂在研磨平板(研具)上,手持工件作直线往复运动或“8”字形运动。研磨一定时间后,将工件调转90°~180°,以防工件倾斜。对于工件上局部待研的小平面、方孔、窄缝等表面,也可手持研具进行研磨。批量较大的简单零件上的平面亦可在平面研磨机上研磨。
8 T" y( G2 X1 @2.研磨外圆:一般在精磨或精车基础上进行。手工研磨外圆可在车床上进行,工件和研具之间涂上研磨剂,工件由车床主轴带动旋转,研具用手扶持作轴向往复移动。机械研磨外圆在研磨机上进行,一般用于研磨滚珠类零件的外圆: z9 K* C2 W2 }. K
3.研磨内圆;需在精磨、精铰或精镗之后进行,一般为手工研磨。研具为开口锥套,套在锥度心轴上研磨剂涂于工件与研具之间,手扶工件作轴向往复移动。研磨一定时间后,向锥度心轴大端方向调整锥套,使之直径胀大,以保持对工件孔壁的压力。

网友:
1.研磨平面:一般在精磨之后进行。手工研磨平面时,研磨剂涂在研磨平板(研具)上,手持工件作直线往复运动或“8”字形运动。研磨一定时间后,将工件调转90°~180°,以防工件倾斜。对于工件上局部待研的小平面、方孔、窄缝等表面,也可手持研具进行研磨。批量较大的简单零件上的平面亦可在平面研磨机上研磨。
2.研磨外圆:一般在精磨或精车基础上进行。手工研磨外圆可在车床上进行,工件和研具之间涂上研磨剂,工件由车床主轴带动旋转,研具用手扶持作轴向往复移动。机械研磨外圆在研磨机上进行,一般用于研磨滚珠类零件的外圆
3.研磨内圆;需在精磨、精铰或精镗之后进行,一般为手工研磨。研具为开口锥套,套在锥度心轴上研磨剂涂于工件与研具之间,手扶工件作轴向往复移动。研磨一定时间后,向锥度心轴大端方向调整锥套,使之直径胀大,以保持对工件孔壁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