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中怎么画管道?

楼主(2007-09-08):
各位前辈,我现在想设计一个液压系统,想用solidworks建模,中间有好几个液压阀之类的,但是现在不会画管道(液压管道),想请教一下。我学习sw时间才三个月,现在问一下除了sw piping插件之外还有好一点的方法么?是不是只有用这个插件??还有,画好的管道是不是不能够弯曲了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终于找到志同道合的了,哥们 我也正在用此软件画管路呢,请咄咄指教啊希望长交流

网友:

我也正为这个问题苦恼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一段两断 还好说  多了 就得系统化了,最好可以自己建数据库

网友: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楼主:

可惜的是一直没有人理睬我 啊。我只好在装配图里面把阀之类的装好了,然后画中心线,最后扫描出来的。

网友:

一点一点这样的扫描 好象挺烦琐的。最好把常用的入库,用的时候调出来,不知这个过程怎么履行。日本人就是这个思维,然后在生成平面图

网友:

如果装了sw office premium  的话,,有很多插件可以画的,,但长远之计,也还是建立自己用的数据库,,

网友A:

请问一毛老师,怎么建数据库,赐教

网友:

我有个SW画管道的视频教程,不过是英语的.

网友:

用3d草绘,再扫略

网友(2007-11-13):
用插件!2007  2008都有个ROUTING TOOLS的插件,好像全是美国标准的

网友:
一样的问题哦,谢谢心结和楼主!!!!!

楼主:
现在基本山是会了,但是建立标准零件库还是个问题,好麻烦的

网友(2008-11-20):
solidworks中怎么画管道?

可以看看这本     “ 管道与布线文字教程 ”  书,里面有讲怎么用solidworks 来画管道

网友:
可以用routing画管道,很方便,不过这是第三方插件,所以并不是达索出品,使用的时候问题还是很多,比如不能连动,修改不易等,不过对于画管路来说还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2009-03-08):
能不能上传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教材!谢谢各位大虾,我现在正好要用!

网友(2012-07-27):
是个大问题

网友:
同样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毛老师,怎么建数据库,赐教

简单点说来,就是改一下配管插件自带的设计库文件。因为routing自带的大多都是英制的,而且种类也不全。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887   是我很早前做过的一个,里面就是我自己改动的,包括加出来阀的外形。

网友(2012-09-04):
sw中有没有利用x  y  z  坐标生成管道的模块呢?

网友(2012-12-22):
我记得以前有个SW学习网站的!现在怎么没有了?

网友:
我也要这方面资料!郁闷职!

网友(2014-08-05):
不知道怎么开头 就回些基础 哎

网友(2015-01-31):
配管插件自带的设计库文件,英制

网友:
去贴吧里问问呢

网友(2015-09-25):
在软件自学网有一套邵老师主讲的管道的视频教程,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

网友:
软件自学网有一套关于管道的视频教程   基本是免费的  大家可以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