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面怎么下料?---求助

楼主(2007-09-09):
有一螺旋面,外径400,内径200,螺距100,板厚4,应该怎么下料?恳请各位前辈帮忙

网友:

此问题在钣金加工专栏有过讨论,去看下,会找到答案的。

网友:

按公式计算,螺旋片展开即可。

楼主:

可以把公式告诉我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2008-01-23):
铆工或板金手册里有相关公式

网友:
r=bc/(a-b)
R=r+c
α=(2πR-a) ×3600/( 2πR)
式中:D-螺旋外圆直径;           d-螺旋内圆直径;
r-螺旋节展开图内圆半径;  R-螺旋节展开图外圆半径;
H-螺旋导程;α-展开图切角;
a2= (πD)2+H2    a-螺旋外缘展开长
b2=(πd)2+H2        b-螺旋内缘展开长
c=(D-d)/2      c-螺旋节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