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根轴的额定转矩怎么定?

楼主(2007-09-09):
我们通常说一根轴的额定转矩怎么来去定呢?
公式中的T---轴传递的额定转矩是怎么定的呢? 还有P轴传递的额定功率也是根据什么来顶的啊。
请教了

网友:
Re: 一根轴的额定转矩怎么定?

不能叫做一根轴的额定转矩,应该是轴所受的转矩,计算公式如下:
T=9550P/n,功率根据动力源传递的功率为P.乘以传动效率
n-轴的转速,也许有减速器的传动比

网友:
Re: 一根轴的额定转矩怎么定?

谢了

网友:
Re: 一根轴的额定转矩怎么定?

从设计的角度,客户应该提供输入功率或转矩,输入转速,等一些基本参数!

网友:
Re: 一根轴的额定转矩怎么定?

还有一点要注意,计算扭矩的公式T=9550P/n中的P是输出功率,如果为电动机的话
输出功率=电机输入功率×电机效率×传动效率

楼主(2007-12-16):
明白了。谢谢大家指出小弟的用词不当

网友:
路过,受教了,谢谢萧萧天竹网友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