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度老是跑掉怎么办?

楼主(2007-09-09):
本人有一台车床型号是C6140纵向走刀刻度老是跑掉,我用止钉给刻度盘固定住了,但是尺寸还是不准,知道是什么缘故,望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我来班门弄斧一下勿见笑:
首先看你的设备使用磨损情况.一般来讲多数原因是纵向螺杆,螺母副严重磨损所导致.须整套更换'
如果是新设备则调整中拖板上调节螺丝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刻度盘读数不准确把。应该是齿条和齿轮轴的问题

网友:

第3楼的师傅说得对纵向走刀刻度不准关键是齿条和齿轮轴问题.

楼主:

我齿条已经换过,溜板箱也拆出来看过了齿轮是好的,但是还是不准

网友:
检查一下锁紧螺丝里面的两个钢珠是否少了一个,刻度盘底座是否松了。

网友:
要是齿轮和齿条没问题.检查下刻度盘的2块配合程度怎么样.配合过紧会引起微量的变化.另外刻度盘和轴的连接键是否牢固.

网友:
你可以看看是不是刻度盘和手柄轴之间有个控制松紧的片状卡簧是否不起着用了

楼主(2007-11-17):
终于在各位楼主的帮助下,总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主要问题是齿条和齿条啮合的齿轮轴,两者都有磨损,更换好了就没事了

网友(2008-12-02):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东东,你看下那个刻度盘是不是与那里磨擦了,导致止动钉锁不死。一般来说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2009-05-27):
社区力量是无限的!应感谢社区工作人员,辛苦了。

网友:
纵向进给的丝杆与螺母磨损了,间隙过大造成刻盘定不准,需更换纵向进给丝杆与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