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机械加工?

楼主(2007-09-09):
随着模具不断的发展,很多零件的加工都可以用模具制造了,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模具会不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替代机械加工?

网友:

那是不可能的,有许多因素。

网友:

模具加工出来的零件要比模具本身低2个精度等级,你说它能完全替代机械加工么?

网友:

不可能,精度相差太大了

网友:

不可能。

网友:

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个问题。
要用模具来制造零件,首先要把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熔化,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是容易被熔化的,熔化了也不一定有良好的铸造性能,有良好的铸造性能在精度上又达不到要求,在精度上达到要求了批量又不一定够大,批量够大了又不一定……

楼主:

嗯,谢谢6楼。

网友:

  用模具来制造零件,首先要开个模,把金属(或非金属)材料熔化,通过浇注的方式把熔化的材料填充的模具中;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在精度上达到要求了批量又不一定够大?

网友:

意思就是说,如果批量不够大你开模具做就不划算,也就是经济性不好,还不如不开模具直接机加工做。

网友(2007-10-20):
不仅要考虑小批量和精度,还要考虑其他的很多因素 。

网友A:
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机加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机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机加工,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机加工了

上楼完全正确。 什么叫一定程度?希望提问后再看看自己提的问题。

网友:
模具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替代机械加工,很多的模制出来的制件可直接使用,这是事实了。

网友:
很多时候都是试制用机加工的方法,然后模具大量生产的,应该说是互为补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