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吨叉车能把2吨机床叉到2.5米外吗?

楼主(2007-09-09):
一般3吨的叉车是否可以把2吨多的机床叉到门口只有2.5米的屋内?

大门的有效高度只有2.5米,有效宽度4.7米,不知叉车能否把一台6140的车床(1米)叉进去,还有一台5号的万能摇臂铣床,和一台CK40的数控车床。

 h0 Z4 h

请教,谢谢。

网友:

2吨多而已
很多搬运工都很轻松的玩的进去的

楼主:

啊!这样呀!

网友:

可以!!!!!!!!!1

网友(2008-01-12):
肯定可以!除非叉车司机是棒槌。

网友:
我还以为要把床子挑到2.5m高……

网友:
一般3吨的叉车是否可以叉2吨的设备,粗略一看肯定可以,其实不然
要看这设备的重心位置(力距)
叉车有块铭牌上有示意图,先对照下,看是否可以

网友:
前几楼只回答了重量
楼上回答的才是实际工作中问题

建议楼主提供简易的尺寸和重心大概位置

网友:
应该能叉的,不行用滚杠 ,

网友(2008-03-25):
叉车是可以叉的,但是是不允许的,.........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中心位置,看看载荷曲线,实在不行两台叉车一正一反配合即可

网友(2009-10-31):
我就是搞叉车的, 一般国内的叉车3T叉车在配重后面放点重物,可以叉起3.5T的货物。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小要求。
, P( T6 ~5 w- o" P# h所以你那2.5T的车没什么问题,主要是不能有太大斜度的坡。

网友:
叉车床没有问题,叉摇臂钻要小心

网友(2010-02-11):
重量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你先校对一下所运物件的长度。就可以了。

网友:
重量应该没事,就是重心的问题了

网友(2010-07-08):
3吨的叉车就能叉3吨的。只要叉车升限够就行。

网友:
没问题,我们搬设备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2010-12-18):
很轻松的就搞定了,我用3吨的叉车叉过6.5米长的3.5吨大梁。

网友(2011-01-18):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叉台CA6140又不是多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