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压变量泵与压力补偿变量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10):
恒压变量泵PCY14-1B与压力补偿变量泵YCY14-1B有什么区别?

网友:

http://www.hy-yy.com/hengye/product.asp?classid=3&id=39
你可以到这个网上去看看,介绍的比较详细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恒压变量泵出口设置的溢流阀作用是安全阀,溢流阀的设定压力高于泵的设定压力(泵的设定压力为系统压力);在泵的输出压力达到泵的设定值时输出流量变为零。而压力补偿变量(恒功率)泵出口的溢流阀设定的是系统压力,当泵的输出压力到达溢流阀设定值时,泵的输出流量溢流(输出压力与输出流量乘积是恒定的--功率?)。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会有溢流发热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