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聚四氟蝶阀阀座圈

楼主(2007-09-10):
有哪位高手知道能配套蝶阀的聚四氟材料的阀座密封圈,谢谢提供

网友:

不大明白您指的“阀座”,楼主可否把示意图传上来。

网友:

阀座的材料用PTFE你是指的加工方法还是其他的?

楼主:

就是用于蝶阀阀体和阀盘之间的密封,在行业内就叫阀圈。是成型的密封圈。

网友:

找相关的标准看看下吧
没有的话 就找做密封件的厂家定做一个啊

网友(2009-02-10):
应该是图中黑色的那个

应该是图中黑色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于蝶阀阀体和阀盘之间的密封,在行业内就叫阀圈。是成型的密封圈。

顺便问一下,H5这个尺寸所对应的是2个平面的距离吗?
个人感觉碟版旋转时候是不是应该2端是球面形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