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花键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10):
我公司的矩形花键滚刀,在修磨齿形后加工出来的花键键宽,上小下大,相差0.3mm左右,请问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 。

网友:

那应该是滚刀齿形的设计问题,也可能是修磨的方法问题。" k! _1 y- n( T) S
我来置顶,请熟悉矩形花键滚切的同行来说说。

网友:

刀的前刃修磨有问题.

网友:

差的太大了,修磨成负前角?检查一下

网友:

滚刀齿形的问题

网友(2009-02-11):
精度高的,热处理后还要花键磨床加工

网友(2009-11-23):
刀具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滚刀齿形的设计问题?

网友:
矩形花键滚刀,不能任意修磨齿形,刃磨时,只能磨前刃面,且需保证前角不变。

网友(2009-12-26):
此人到此浏览!

网友:
花键滚刀的前角磨成负前角了,这样加工出来的矩形花键的齿深会变浅的,齿变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