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方法可以提高钻孔的效率?---请教

楼主(2007-09-10):
最近我们头给我一任务就是一个零件上钻1000个孔,如果采用多孔同时钻削我们可以实现六个孔同时钻削,但这样的效率也达不到要求。

孔的深径比=20:1属深空钻。

求教以高效钻孔方法

楼主:


网友:

我公司也有这样的钻深孔,效率很低!
关注中……

网友:

我公司也有这样的钻深孔,关注中

网友:

20:1?厉害!
关注中

网友:

不算深,我们公司40:1都钻过。

网友:

不知道你工件是什么样的,单说长径比20没什么难的,看来你的设备有限制啊。

网友:

应该有图才好说,呵呵

网友:

这么深的空钻头是不是很容易断的,如果断在里面是怎样取出来的

网友:

如果断了就麻烦了,不知道你工件是什么样的,我上次车床上加工了1个1:18的,你的孔径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