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的强度高吗?

楼主(2007-09-10):
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的强度高吗?细牙螺纹和粗牙螺纹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我的感觉是细牙强度高,但是不适合频繁拆装,当然也受制造精度的影响

网友:

对。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粗螺纹的用于承力,细螺纹的用于自锁要求好的地方

网友:

支持4楼

网友:

细牙的比粗牙的强度高,区别在于粗牙的螺距比细牙的螺距大,国标都是粗牙的

网友:

我已经糊涂了,应该是粗牙螺纹比细牙螺纹强度高。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自锁性好,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认为,上述提法本身就是一个病句,粗牙、细牙看用途而定,个人认为不能简单对比。

7楼的说法我比较赞同。

谁有科学的依据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糊涂了,应该是粗牙螺纹比细牙螺纹强度高。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自锁性好,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请高手指点!

8 j E

我也已经糊涂了,我感觉就是粗牙螺纹用于承力,细牙螺纹用于自锁,请大家指教

网友:

细牙的强度高,因为各个载荷在每个螺纹上面的分布均匀些,能够承受较大的力量。
细牙螺纹不适合常拆卸的地方

网友:

???????????

网友:

俺单位用的调节螺母用细牙,
因为细牙调节可以更精确

网友:

是粗牙还是细牙联接强度高,还和受力的大小,螺纹大小径有关,当螺纹公称直径越大,粗牙承受的载荷要比细牙大(螺纹小径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所以至于是粗牙还是细压强度高,跟螺纹公称直径也有关!

网友:

支持7楼的意见

网友:

再请问一个问题 一般非标的螺纹牙距采用多少合适啊

网友(2007-11-17):
从机械零件上计算,应该是细牙的强度大,在同外径情况下

网友:
是的,但还要看场合的。

网友(2008-09-21):
有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啊,

网友:
我觉得这个问题要看具体的受力方向,如果是轴向力,那粗牙要比细牙强度好,如果是切向力的话应该是细牙好于粗牙的,基本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
细牙的强度高,因为各个载荷在每个螺纹上面的分布均匀些,能够承受较大的力量。
细牙螺纹不适合常拆卸的地方
以上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网友(2009-07-20):
细牙,螺纹不常用,一般用作调整和顶丝。因为同样的力矩,细牙螺纹产生的顶力(轴向力)大

网友:
细牙螺纹的强度比标准螺纹(粗牙)的强度低,细牙螺纹一般不用于大的受力工作,它主要是用于定位、调整、固定等等用途

网友:
晕倒,大家讨论的比较激励,我都晕了,不知道谁说的对了,明天到公司翻翻机械手册了

网友(2010-02-01):
强度的大小与粗,细牙无关,与参加拉力的罗纹扣数截面积总和有关

网友B:
楼主的这个最司空见惯的问题还真的难住了不少人,螺栓是机械行业最最普遍的零件,还有这么多的模糊概念,真要多了解基本概念了才是

网友:
强度不高,因为截面积基本一样,区别在用途

网友(2010-03-30):
应该是粗牙螺纹比细牙螺纹强度高。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自锁性好,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  L, O; j" Y
       就是这样的呀!——同样材料

网友(2010-12-16):
粗牙主要用于锁紧紧固,细牙一般用于微调机构

网友(2011-02-08):
回复 网友C:

粗牙螺纹即标准螺纹,标注为:M10等
细牙螺纹必须标明螺距,如:M10X1.25  M10X1.0 (1.25、1.0即为螺距)
粗牙螺纹用于连接时,因受力均匀,所以能够承受更大的拉力,单自锁性能较差,震动场合使用时必须予以防松
细牙螺纹承受的拉力不及粗牙螺纹,但自锁性能较好,可较为精确地调节螺纹的连接深度。常用于薄壁件连接或运动调整

网友:
细牙螺纹对轴的强度削弱较粗牙第,但是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强度低

网友:
不能一概而论,细牙螺纹螺距也不相同。一是按计算直径校核,肯定是细牙螺杆强度高;二是按牙型校核强度,那就不一定了。

网友:
螺旋是斜面的变异。同样的公称尺寸,细牙螺距小,相当于斜面的坡度小,自然自锁好。
同样的公称尺寸,细牙颗粒小,牙强度低,螺纹容易损坏;但对轴的削弱小,轴的强度相对高。

网友:
细牙螺纹强度高,支持十楼的朋友

网友:
这个有必要i分个你强我弱吗  又不是考试 选择粗牙还是细牙主要看用途了  上面大家都有提了 还有个就是轴零件上带螺纹的话一般用细牙 因为他对轴强度削弱比较小

网友(2011-03-10):
单 细牙  粗牙哪个强度高?在没有其他说明条件的情况下,不好结论!!抗拉   抗压强度就标准件螺纹而言。是看其结合的截面积的大小。单说  单个螺纹。肯定粗牙强度高(截面积大于细牙)。如果是相同直径,相同长度的螺纹可以通过计算得出那个更强。强弱不是固定的。

网友:
同种规格的螺栓肯定是粗牙的强度大于细牙,细牙承受大的轴向载荷时更容易滑牙,螺纹都更容易失效。
粗牙用于承载,细牙用于自锁。这句话没错,另外,细牙多用在需要精细调节预紧力的场合。(如调节制动块与制动盘之间的间隙)

网友(2011-06-03):
细牙螺纹承受的强度高,因为螺距小,相同长度结合的牙数多。

网友:
应该是粗牙螺纹的强度高啊

网友:
粗牙螺纹(标准螺纹)用于连接时,因受力均匀,所以能够承受更大的拉力,但自锁性能较差;细牙螺丝自锁性好,一般用于定位、调整、固定等等。细牙螺纹比粗牙螺纹的强度低。

网友:
细牙螺纹与粗牙螺纹螺丝在用途上都是做紧固用,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但由于螺纹牙深度浅, 承受更大的拉力的能力比粗牙螺纹差。所有前提都是公称直径相同。

网友:
细牙螺纹与粗牙螺纹螺丝在用途上都是做紧固用,细牙螺丝一般用来锁薄壁零件和对防振要求比较高的零件.
细牙螺纹的自锁性能好, 因此抗振动防松的能力强, 但由于螺纹牙深度浅, 承受更大的拉力的能力比粗牙螺纹差.
细牙螺纹的强度比标准螺纹(粗牙)的强度低,标准螺纹实际上是采取等强度原则,即标准螺母厚度尺寸所具有的强度,与螺杆的强度是同等的,从强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设计是最合理的。所以标准螺纹使用的最广泛。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自锁性相对细牙螺纹要差些,所以在振动剧烈的地方都要加装弹簧垫圈或是其它自锁装置。细牙螺纹一般不用于大的受力工作,它主要是用于定位、调整、固定等等用途。它的特点是螺母的外径尺寸可以相对标准螺纹小很多,特别适合薄壁的筒形零件,如各种光学仪器中广泛使用细牙螺纹。另外单头细牙螺纹的自锁性很好,用于精确调整可以控制的游刃有余,类似千分尺的计量仪器中使用的很多。细牙螺纹的缺点是螺纹容易碰坏,影响安装和拆卸,稍有尺寸误差就可能导致安装时乱扣使得螺杆与螺母同时损坏

网友(2016-03-29):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这个最司空见惯的问题还真的难住了不少人,螺栓是机械行业最最普遍的零件,还有这么多的模糊概念,真 ...

大侠能讲讲其中原理吗?

网友:
43楼说的比较详细!学到了!

网友(2016-09-22):
主要是应力截面积大了,可以参考截图ASTM A574

网友(2020-08-23):
粗牙或者细牙,一般断也不在螺牙连接的地方,而是在没有连接的地方,因为螺牙拧上去以后的受力面积远远大于螺栓横截面积

网友(2021-11-12):
分清主次再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