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工作时可以是竖直位置吗?

楼主(2007-09-11):
请教各位,同步带轮工作时可以是竖直位置吗

楼主:

这是主视图,这样安装有没有问题?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同步带轮是竖直安装的。

网友:

可以,但要有张紧装置和调节余量。

网友(2007-10-24):
可以,有的立式加工中心主电机联接就是

网友:
是的,这个太常见了,纺织机械上应用也很多。

网友(2007-12-20):
没问题。可以用的,我就用过。

网友(2015-11-25):
可以竖直用

网友:
做好张紧,竖直放置、水平安装、斜着装都可以的。

网友(2016-01-17):
常用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