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滚花DIN82-RAA1.2用国内什么型号滚花的工具?

楼主(2007-09-11):
小弟遇到这样一个加工的问题,德国的滚直花,按照这个标准,DIN 82-RAA1.2来加工,那我怎么选滚花的工具呢,还有检测怎么检测啊?真是头痛大了!!

网友:

呵呵,这是个头痛的问题,我也遇到了,不过是0.8的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们那边有这种标准可以查不,一般的图书馆已经查过了没有结果,不知道大学的图书馆有这个标准不?

网友(2008-01-23):
还真没有。不过我量过实物,跟国内标准差不多,深度0.8

网友:
不知道大学的图书馆有这个标准不?

网友(2008-02-22):
国内有没有这个工具我不知道,不过国外很多公司都生产这种滚花论,记得德国有个牌子好像叫zeus,效果不错。另外din82指得是滚花齿形的标准,加工这种齿形滚花的刀具另有一个标准号。不好意思,电脑没有带在身上,说得不清楚

网友:
检测一般就检测齿形尺寸,齿宽,大径等等。工具可以用投影仪,千分尺,卡尺,以及外观目视检测

网友(2008-08-29):
我也想要这个标准,不过我的是DIN 80 RGE 0.8

网友(2008-12-22):
没什么了解,以前帮助一家客户选过那种普通的滚花轮,都是很简单的那种,但是选的牌子是日本的SUPERTOOL(超级工具)。那位有比较系统的资料,还请与大家分享。

网友:
进口蒸汽电磁阀1

S40 系列,两通先导活塞型进口蒸汽电磁阀,进口蒸汽电磁阀S401-常闭型,S402-常开型,进口防暴电磁阀H40高压型 S40系列两通先导活塞型电磁阀提供对空气、瓦斯、轻油、进口防暴电磁阀#5和#6热的燃烧油、蒸气和其它一系列相适宜介质的开关控制。进口蒸汽电磁阀适合常闭型(S401)和常开型(S402)的动作方式,进口防暴电磁阀此类进口蒸汽电磁阀是选用铜或不锈钢结构的特色

网友(2015-05-18):
这个要从机械手册看了   有软件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