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轴的反螺纹与风扇轴旋转方向的关系?

楼主(2007-09-11):
普通电风扇轴上的螺纹为反螺纹(左旋螺纹),顺时针拧松,逆时针拧紧,而风扇轴旋转方向的正好为顺时针

普通电风扇轴上的螺纹为反螺纹是不是因为风扇轴旋转方向要与反螺纹的拧松方向一致.

网友A:

这类的设计主要是防止运行过程松脱.

楼主:

带有螺纹连接的转轴转动时,其旋转方向与螺纹的拧松方向一致 ,可以这样理解吧?
其目的是防止旋转过程中螺纹连接松脱.

网友B:

从转子端面去看螺纹孔是左旋的,当转子起动右旋时,因惯性作用螺栓而向左旋,

故螺栓越旋越紧其目的是防止旋转过程中螺纹连接松脱.

上述情况螺纹孔是在轴心线上,如在距圆心的圆周上的螺孔那么它是左旋还是右旋呢?????

某单位发生过;主轴端面在距圆心的圆周上有均布螺孔,右旋螺栓在运转时松脱而退出来,当时没分析出原因,用钢丝绕8字的方法处理了

这个设计错误很容易发生,今天,对当时的产生原因己有了想法,也想听听其他人的解释

楼主:

    螺纹孔在轴心线上的螺纹连接的转轴转动时,其旋转方向与螺纹的拧紧方向相反,因为惯性作用,螺纹连接件的旋向与螺纹拧紧方向反向,其目的是防止旋转过程中螺纹连接松脱,越旋越紧。
例如钻铣床上的钻夹头,钻头顺时针旋转,钻夹头扳手逆时针拧紧
   对于4楼提的问题,如果螺纹孔分布在同一旋转平面距圆心一定距离的圆周上,它的旋向该怎么考虑?

网友(2008-12-09):
记住这一点

只有越赚越紧的!不能转松!设计上都是这样的!

楼主(2009-02-18):
带有螺纹连接的转轴转动时,其旋转方向与螺纹的拧松方向一致
所以由于旋转惯性,螺纹越旋越紧
其目的是防止旋转过程中螺纹连接松脱.

网友:
主要是防止运行过程松脱.

网友(2011-06-13):
要是双向旋转的呢,一般用什么方法防止松动?

网友C(2014-06-27):
引用 网友A:
这类的设计主要是防止运行过程松脱.

请问老师,我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请问拆机时,如何判断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螺帽拆不下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955&page=1&extra=#pid2840308

就是因为看到老师,在这个帖子中指点说,设计螺纹是左旋还是右旋方向,是为了防止运行过程松脱,

而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拆卸轴头的螺帽,因不知螺纹是左旋还是右旋,有时真的是不好拆这个螺帽(设备工作久了,螺帽都很紧,就算判断正确螺纹旋转方向,也费不少力,有时要是判断螺纹方向错误,那真的是拆不下来)

可以麻烦老师移步一下,给指点一下吗?

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转子端面去看螺纹孔是左旋的,当转子起动右旋时,因惯性作用螺栓而向左旋,
故螺栓越旋越紧其目的是防止旋转 ...

请问老师,我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请问拆机时,如何判断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螺帽拆不下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955&page=1&extra=#pid2840308

就是因为看到老师,在这个帖子中指点说,电风扇轴的反螺纹与风扇轴旋转方向的关系?
从转子端面去看螺纹孔是左旋的,当转子起动右旋时,因惯性作用螺栓而向左旋,
故螺栓越旋越紧其目的是防止旋转过程中螺纹连接松脱.
上述情况螺纹孔是在轴心线上,如在距圆心的圆周上的螺孔那么它是左旋还是右旋呢?????
某单位发生过;主轴端面在距圆心的圆周上有均布螺孔,右旋螺栓在运转时松脱而退出来,当时没分析出原因,用钢丝绕8字的方法处理了

而我在工作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是拆卸轴头的螺帽,因不知螺纹是左旋还是右旋,有时真的是不好拆这个螺帽(设备工作久了,螺帽都很紧,就算判断正确螺纹旋转方向,也费不少力,有时要是判断螺纹方向错误,那真的是拆不下来)

可以麻烦老师移步一下,给指点一下吗?

谢谢老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师,我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请问拆机时,如何判断机器螺帽头是左旋还是右旋?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螺 ...

抱歉!几天没上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