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角度在实际选刀中的应用?

楼主(2007-09-11):
公司主要加工不锈钢,用三禄的刀片,可我对刀具样本上标注的几个角度总觉得理解不好,分不清哪个是前角、后角及刃倾角。哪位大侠指点一下?另外在加工时,这些角度对加工影响很大吗?

网友:

楼主您好!请看附件.

网友:

我也要再学习一下,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马大哥,解压后是MDI文件,应该用什么打开呀?

网友:

您没有安装office2003吗?有的话直接点击就行.如果有问题,给我来信.

楼主:

我的office2003好象没装全,只有word, excel,powerpoint,所以我试了半天还没打开,怎么办呢?马大哥能用其他方式上传吗?

网友A:

你以后最好把office2003装全,我只有文件转换为图形格式,但是比MDI格式大了将近20倍,不好传.

网友(2007-10-12):
马哥,看见你的照片, 你能为我们这些刀具后辈付出这么多,表示敬佩!

网友:
老马,机加工工艺手册社区里有可以下载的吗?好想要一份啊

网友(2010-08-14):
郁闷!打不开!

网友:
刀具的几何参数,对切削变形、切削力、切削温度、刀具寿命等有显著的影响。选择合理的刀具几何参数,对保证加工质量、提高生产率、降低加工成本有重要的意义。所谓刀具合理几何参数,是指在保证加工质量的前提下,能够满足较高生产率、较低加工成本的刀具几何参数。
    (1)前角的选择
    增大前角,可减小切削变形,从而减小切削力、切削热,降低切削功率的消耗,还可以抑制积屑瘤和鳞刺的产生,提高加工质量。但增大前角,会使楔角减小、切削刃与刀头强度降低,容易造成崩刃,还会使刀头的散热面积和容热体积减小,使切削区局部温度上升,易造成刀具的磨损,刀具耐用度下降。
    选择合理的前角时,在刀具强度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取较大的值,具体选择原则如下:
    1)加工塑性材料时,为减小切削变形,降低切削力和和切削温度,应选较大的前角,加工脆性材料时,为增加刃口强度,应取较小的前角。工件的强度低,硬度低,应选较大的前角,反之,应取较小的前角。用硬质合金刀具切削特硬材料或高强度钢时,应取负前角。
    2)刀具材料的抗弯强度和冲击韧性较高时,应取较大的前角。如高速钢刀具的前角比硬质合金刀具的前角要大;陶瓷刀具的韧性差,其前角应更小。
    3)粗加工、断续切削时,为提高切削刃的强度,应选用较小的前角。精加工时,为使刀具锋利,提高表面加工质量,应选用较大的前角。当机床的功率不足或工艺系统的刚度较低时,应取较大的前角。对于成形刀具和在数控机床、自动线上不宜频繁更换的刀具,为了保证工作的稳定性和刀具耐用度,应选较小的前角或零度前角。
    表1.3 为硬质合金车刀合理前角、后角的参考值,高速钢车刀的前角一般比表中的值大5 ° ~ 10 ° 。
    (2)后角的选择
    增大后角,可减小刀具后刀面与已加工表面间的摩擦,减小磨损,还可使切削刃钝圆半径减小,提高刃口锋利程度,改善表面加工质量。但后角过大,将削弱切削刃的强度,减小散热体积使散热条件恶化,降低刀具耐用度。实验证明,合理的后角主要取决于切削厚度。其选择原则如下:
    1)工件的强度、硬度较高时,为增加切削刃的强度,应选较小后角。工件材料的塑性、韧性较大时,为减小刀具后刀面的摩擦,可取较大的后角。加工脆性材料时,切削力集中在刃口附近,应取较小的后角。
    2)粗加工或断续切削时,为了强化切削刃,应选较小的后角。精加工或连续切削时,刀具的磨损主要发生在刀具后刀面,应选用较大的后角.
    3)当工艺系统刚性较差,容易出现振动时,应适当减小后角。在一般条件下,为了提高刀具耐用度,可增大后角,但为了降低重磨费用,对重磨刀具可适当减小后角。
    为了使制造、刃磨方便,一般副后角等于主后角。表2.4给出了硬质合金车刀合理后角的参考值。
    (3)主偏角与副偏角的选择
    主偏角与副偏角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1)减小主偏角和副偏角,可降低残留面积的高度,减小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值。
    2)减小主偏角和副偏角,可使刀尖强度提高,散热条件改善,提高刀具耐用度。
    3)但减小主偏角和副偏角,均使径向力增大,容易引起工艺系统的振动,加大工件的加工误差和表面粗糙度值。
    主偏角的选择原则与参考值:
    工艺系统的刚度较好时,主偏角可取小值,如 кγ = 30 o 一 45 o ,在加工高强度,高硬度的工件时,可取 Kr=10 o 一 30 o ,以增加刀头的强度。当工艺系统的刚度较差或强力切削时,一般取 Kr=60 o — 75 o 。车削细长轴时,为减小径向力,取 кγ = 90 o ~ 93 o 。在选择主偏角时,还要视工件形状及加工条件而定,如车削阶梯轴时,可取 кγ = 90 o ,用一把车刀车削外圆、端面和倒角时,可取 кγ 二 45 o 一 60 o 。
    副偏角的选择原则与参考值:
    主要根据工件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要求和刀具强度来选择,在不引起振动的情况下,尽量取小值。精加工时,取 кγ′ 二 5 o 一 10 o ;粗加工时,取 кγ′ 二 10 o ~ 15 o 。当工艺系统刚度较差或从工件中间切入时,可取 кγ′ 二 30 o 一 45 o 。在精车时,可在副切削刃上磨出一段 кγ′ =0 o 、长度为 (1.2—1.5) f (进给量)的修光刃,以减小已加工表面的粗糙度值。
    总之,对于主、副偏角在一般情况下,只要工艺系统刚度允许,应尽量选取较小的值。
    (4)刃倾角的选择。
刃倾角的作用如下:
    1)影响切屑的流出方向 (如图1.23所示)。当入 s 二 0时,切屑沿主切削刃垂直方向流出;
当入 s >0时,切屑流向待加工表面;当入 s <0时,切屑流向已加工表面。

    图 1.23 刃倾角对切屑流出方向的影响

图 1.24 刃倾角对刀尖强度的影响
    2)影响刀尖强度和散热条件(如图2.24所示)。当入 s <0时,切削过程中远离刀尖的切削刃处先接触工件,刀尖可免受冲击,同时,切削层公称横截面积在切入时由小到大,切出时由大到小逐渐变化,因而切削过程比较平稳,大大减小了刀具受到的冲击和崩刃的现象。
    3)影响切削刃的锋利程度。当刃倾角的绝对值增大时,可使刀具的实际前角增大,刃口实际钝圆半径减小,增大切削刃的锋利性。
    倾角的选择原则与参考值:
    加工钢件或铸铁件时,粗车取入 s 二— 5 o ~ 0 o ,精车取入 s 二 0 o ~ 5 o ;有冲击负荷或断续切削取入 s 二— 15 o ~— 5 o 。加工高强度钢、淬硬钢或强力切削时,为提高刀头强度取入 s=-30o~-10o。 微量切削时,为增加切削刃的锋利程度和切薄能力,可取入 s=45o—75o。当工艺系统刚度较差 时,一般不宜采用负刃倾角,以避免径向力的增加。
    (5)其它几何参数的选择
    1)切削刃区的剖面形式
    通常使用的刀具切削刃的刃区形式有锋刃、倒棱、刃带、消振棱和倒圆刃等,如图 2.25所示。

图 1.25 切削刃区的剖面形式
a)锋刃 b)负倒棱 c)刃带 d)消振棱 e)倒圆刃
    刃磨刀具时由前刀面和后刀面直接形成的切削刃,称为锋刃。其特点是刃磨简便、切入阻力小,广泛应用于各种精加工刀具和复杂刀具,但其刃口强度较差。沿切削刃磨出负前角(或零度前角、小的正前角)的窄棱面,称为倒棱。倒棱的作用可增强切削刃,提高刀具耐用度。沿切削刃磨出后角为零度的窄棱面,称为刃带。刃带有支承、导向、稳定和消振作用。对于铰刀、拉刀和铣刀等定尺寸刀具,刃带可使制造、测量方便。沿切削刃磨出负后角的窄棱面,称为消振棱。消振棱可消除切削加工中的低频振动,强化切削刃,提高刀具耐用度。研磨切削刃,使它获得比锋刃的钝圆半径大一些的切削刃钝圆半径,这种刃区形式称为倒圆刃。倒圆刃可提高刀具耐用度,增强切削刃,广泛用于硬质合金可转位刀片。

图1.26 前刀面的形式
a)平面型 b)带倒棱型 c)带断屑槽型 d)负前角平面型 e)双平面型
    2)刀面形式和过渡刃
    ①前刀 面形式 常见的刀具前刀面形式有平前刀面、带倒棱的前刀面和带断屑槽的前刀面,如图2.26所示。平前刀面的特点是形状简单、制造、刃磨方便,但不能强制卷屑,多用于成形、复杂和多刃刀具以及精车、加工脆性材料用刀具。由于倒棱可增加刀刃强度,提高刀具耐用度,粗加工刀具常用带倒棱的前刀面。带断屑槽的前刀面是在前刀面上磨有直线或弧形的断屑槽.切屑从前刀面流出时受断屑槽的强制附加变形,能使切屑按要求卷曲折断。 主要用于塑性材料的粗加工及半精加工刀具。
    ②后刀面形式 几 种常见的后刀面形式如图 2.27所示。后刀面有平后刀画、带消振棱或刃带的后刀面、双重或三重后刀面。平后刀面形状简单,制造刃磨方便,应用广泛。带消振棱的后刀面用于减小振动;带刃带的后刀面用于定尺寸刀具。双重或三重后刀面主要能增强刀刃强度,减少后刀面的摩擦。刃磨时一般只磨第一后刀面。

图 2.27 后刀面形式
a)带刃带的后刀面 b)带消振棱的后刀面 c)双重后刀面
    ③过渡刃 为增强刀尖强度和散热能力,通常在刀尖处磨出 过渡刃。过渡刃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如图2.28所示):直线形过渡刃和圆弧形过渡刃。直线形过渡刃能提高刀尖的强度,改善刀具散热条件,主要用在粗加工刀具上。圆弧形过渡刃不仅可提高刀具耐用度,还能大大减小已加工表面粗糙度,因而常用在精加工刀具。

图 2.28 刀具过渡刃形式
a)直线形过渡刃 b) 圆弧形过渡刃

网友:
你实际把一把车刀或一个铣刀盘放在眼前看一下,那些角度自然就清楚了,不要死记定义

网友:
          今天受益非浅哦

网友:
原来这么多的啊 ,要好好看看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马前辈您好,在论坛里看到好多您的好帖子,我最近也看过你在论坛里给社区朋友的一些好建议,自己受益很大,刚才看到你的帖子说你发了一个各种材料刀具选择的帖子,不方便再往论坛上传,但我搜不到,请问可不可以单独传给我一份,谢谢,邮箱:lin3096@126.com

网友(2010-12-04):
谢谢马大哥~~~~

凑齐满足长度要求

网友:
马师傅的分享很得力啊

网友(2011-04-29):
这个一定要看看

网友(2012-03-28):
可以 如果能否饿哦福尔皮肤金额皮肤

网友:
这个好啊,但是还要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1111111111111

跟帖1111111111

网友(2012-12-04):
刀具角度中很重要的是前角和后角,前角的定义是切屑流出的面上、后角定义在刀具与被加工材料相对的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后最好把office2003装全,我只有文件转换为图形格式,但是比MDI格式大了将近20倍,不好传.

关于切削液方面,有两点疑问。
1.加工铸铁,切削温度不高,可以不适用切削液,不知道可行吗??
2.使用硬质合金刀具,可以不适用切削液,对此也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