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调质之后能达到多少硬度?

楼主(2007-09-11):
40Cr经调质之后能达到多少硬度?要达到HRC60需要怎样的工艺?刚入行的小妹妹,GGJJM指点一下啊

网友:

40Cr经调质之后达不到HRC60

40Cr--830-860C油淬-->55HRC
150C回火--55HRC
200C回火--53HRC
300C回火--51HRC
400C回火--43HRC
500C回火--34HRC
550C回火--32HRC
600C回火--28HRC
650C回火--24HRC

楼主:

那我想要硬度达到HRC60应该怎么做啊?换材料?还得考虑经济性啊,我从45换到40Cr,还是到不了60,怎么办?愁死了

网友:

40Cr渗碳,然后淬火就大到,但是材料的力学性能在这时已经不是很科学了
即使到了60也是相当的脆

几乎一敲就断,
40Cr在51HRC以下
如果可以换材料的话工具钢硬度肯定没问题,何必还要从45换到40Cr

网友:

硬度应该不会达到那么高的,55度以上,40Cr就容易产生裂纹了。
你用20Cr试试.20Cr渗碳淬火后应该就能达到了.

网友:

40Cr属于调质钢,如一定要用40Cr,那么调质、加工、高频表面淬火、磨

可以用
弹簧钢65、65Mn等
轴承钢GCr15、9Cr18等
碳素工具钢T8、T10等
合金工具钢9SiCr、Cr12、Cr12MoV等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了,客户要求40Cr渗碳啊,说能做到HRC60,零件硬度很重要,但也不能裂啊,因为工作环境恶劣,振动很厉害。就这个硬度都做了好多实验了,哎,

网友:

客户要求40Cr渗碳啊???
40Cr---调质---渗氮
到热处理专栏去看"钢的渗碳和渗氮"

网友A:

“客户要求40Cr渗碳啊”,应该有误。
当要求零件表面有很高硬度而保持心部有强度和韧性时,常采用氮化处理。
常用的标准氮化钢为38CrMoAlTi,在受成本限制时,也可用40Cr代替。
如上楼所言,“40Cr---调质---渗氮 ”的工艺是可行的,其表面硬度可以很容易地达到HRc60,并且心部有强度和韧性。只是表面硬化层很薄,远不如38CrMoAlTi。耐受局部冲击负荷的能力较差,能否用在楼主所说工况当试验方知。
38CrMoAlTi氮化后常见的使用场合如塑料注塑和基础所用的螺杆和料筒。
我设计的一种生产设备,其中一关键部件的两个三通阀就采用了“40Cr---调质---渗氮 ”制作阀体和阀芯,阀体阀芯间研磨相配的转阀结构,达到吹嘘为“永不磨损”的效果。该设备批量制造已经20多年,虽多次升级改进,但这个阀的设计甚至具体的结构和尺寸至今没有改变过。

网友:

“渗碳”和“渗氮 ”,在吴语区的发音容易相混,就是行内人士,也常有说不清楚的。
“渗碳”和“渗氮 ”都属于表面热处理工艺,“渗碳”用于低碳钢,“渗氮 ”为中碳钢。
20或20Cr是常用“渗碳”钢种,处理后表层也可达到HRc60而心部仍有韧性。代表使用场合为内燃机活塞销。

网友(点评):
听说40cr有碳氮共渗的工艺,是不是能好些?

网友A:

第9楼文字有误。
应为“38CrMoAlTi氮化后常见的使用场合如塑料注塑和挤出所用的螺杆和料筒”。

网友:

回11楼
38CrMoAl或38CrMoAlA是典型的渗氮钢

楼主:

对啊,渗氮,可能听错了,中碳钢不用渗碳了,^_^,好了,考虑换材料吧,因为工作环境太恶劣了,振动很厉害哦,看完前辈的讨论,才知道要学的东西有好多呢,GGJJM教教小妹哦,在这先有礼了,呵呵

网友:

就40Cr渗碳,是完全可行的.低碳合金钢渗碳是为获得高硬度/强度/耐磨表面和高韧性芯部.中碳合金钢渗碳可以得到高硬度/强度/耐磨表面和综合性能较好的芯部.中碳合金渗碳后的芯部和表层的渗碳层结合的更好,不容易出现表层溃碎\芯部塌陷等缺陷,并且就整个零件的强度也是高的.
很多的使用场合40Cr渗碳是更好的选择.

网友:

40Cr  想达到HRC60是可以的  但是性能就下降很多

如果想达到HRC60  可以采用真空淬火(变形小、杂质少)  但是很脆

需要慎重

网友:

小生在这也学习了良久,

楼主:

让GGJJM把偶说晕了,都乱了呢,55555555

网友:

看完之后茅塞顿开哦!!!

网友(2010-06-15):
听有些 人说先把齿轮胚调质到25度后再车好胚子/洗好齿后再进行氮化/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的/请个位GGJJ来说下/

网友(点评):
普通轻载齿轮就是这样的

网友(2011-08-04):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回答太专业了,佩服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2011-10-08):
都是前辈啊,刚从事机械,很多要学习

网友:
40Cr的含碳量0.4%,不用渗碳也能淬火,一般含碳量低于0.3%才能渗碳淬火。你可与选用38CrMoAL,这种材质是优质的氮化材料,表面硬度能达到HV1200,但是就是表面薄薄一层,强度各方面都非常优越,但是建议你采用液体氮化。德国的工艺。现在在国内也有,变形量0.002-0.004左右。

网友(2011-12-06):
回答的太牛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了,客户要求40Cr渗碳啊,说能做到HRC60,零件硬度很重要,但也不能裂啊,因为工作环境恶 ...

果断换掉、
轴承钢GCr15、9Cr18等
碳素工具钢T8、T10等,

网友:
都是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姜还是老的辣~佩服元帅

网友:
我也来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懂,刚入刚不久,对这些材料都不了解,我也想知道的

网友(2012-02-04):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了

网友:
过来学习的,前辈的回答很精彩

网友(2013-01-09):
学习中,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3-03-28):
学习了回答很精彩!

网友(2014-08-28):
原来大神在这儿么早就出现了

网友:
40-55之间吧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客户要求40Cr渗碳啊”,应该有误。
当要求零件表面有很高硬度而保持心部有强度和韧性时,常采用氮化处理 ...

最近想要加工的一个零件是40cr的,请问可以渗氮后达到55左右吗,然后我再磨、渗氮会变形吗?

网友:
学习了,都是经验啊,佩服

网友(2016-06-28):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8-03-15):
引用 网友A:
第9楼文字有误。
应为“38CrMoAlTi氮化后常见的使用场合如塑料注塑和挤出所用的螺杆和料筒”。

前辈好,请问一下调质处理后的硬度应该用HRC还是应该用HB呢?这两个在调质上面的表示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网友(2019-01-17):
硬度太高,掉到地上成好几节,哈哈

网友(2019-02-24):
38CrMoAL这材料热处理后耐磨不?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
刚从事机械,很多要学习

网友(2020-07-14):
激光淬火或者熔覆,

网友(2020-11-30):
都是高手

网友:
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

网友(2021-07-27):
纯粹的调质不可能达到的
除非是碳氮一起来
能做到60-65之间

网友:
目前,QPQ表面改性技术在国内也得到大量推广应用,尤其在汽车、摩托车、纺机、机床、电器开关、工模具上使用效果非常突出。其具体的特点如下:
1 良好的耐磨性、耐疲劳性能
该工艺能极大地提高各种黑色金属零件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降低摩擦系数。产品经过QPQ处理后,耐磨性比常规淬火、高频淬火高16倍以上,比20#钢渗碳淬火高9倍以上,比镀硬铬和离子氮化高2倍以上。
疲劳试验表明:该工艺可使中碳钢的疲劳强度提高40%以上,比离子氮化,气体氮化效果均好。该工艺特别适合于形状复杂的零件,解决技术关键,让变形难题迎刃而解。
2 良好的抗腐蚀性能
对几种不同材料、不同工艺处理的样品按同样的试验条件,按ASTMBll7标准进行了连续喷雾试验,盐雾试验温度35±2℃,相对湿度>95%,5%NaCL水溶液喷雾。试验结果表明,经QPQ处理后的零件抗蚀性是1Crl8Ni9Ti不锈钢的5倍,是镀硬铬的70倍,是发黑的280倍。
3 产品处理以后变形小
工件经QPQ处理处理之后几乎没有变形产生,可以有效的解决常规热处理方法难以解决的硬化变形难题。例如:尺寸为510×460×1.5mm的2Cr13不锈钢薄板经QPQ处理之后,表面硬大于HRC60,不平度小于0.5mm。目前,QPQ技术在众多得轴类零件、细长杆件上应用得非常成功,有效的解决了一直以来存在的热处理硬化和产品变形的矛盾。
4 可以代替多道热处理工序和防腐蚀处理工序,时间周期短
工件经QPQ处理后,在提高其硬度和耐磨性的基础上同时提高其抗腐蚀能力,并且形成黑色、漂亮的外观,可以代替常规的淬火一回火一发黑(镀铬)等多道工序,缩短生产周期,降低生产成本。大量的生产数据表明,QPQ处理与渗碳淬火相比可以节能50%,比镀硬铬节约成本30%,性价比高。

网友(2021-08-29):
跟着大佬们学习学习!

网友:
40Cr感应淬火可以达到60H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