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进行机械设计,曲面造型用的多吗?

楼主(2007-09-11):
请教
用Pro-E进行机械设计,曲面造型用的多吗?我怎么感觉曲面好象很少用到啊?

网友:

主要看你设计什么了。自由曲面用的应该不多,我学过后,还没真正用在实际中呢。

楼主:

我感觉一般的机械零件绝大部分都是规则的形状,很少需要象鼠标的表面那样做成不规则曲面的。

网友:

曲面造型国内不多,加工复杂,国外相应用得多,特别是箱体类零件;

网友:

catia 也是不错的软件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好像问过好多次了
PRO/E多用于平整零件或结构的设计
UG多用于大型曲面的设计
很多书上都是用鼠标作为例子来介绍PRO/E的曲面构造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