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选用耐磨环时如何计算?

楼主(2007-09-11):
切割长度计算

式中:
T-耐磨环宽度(mm)  F-最大径向负载(N)
f-安全系数        d-活塞或活塞杆直径(mm)
Pr-最大允许径向负载(N/mm2)

实例:
d=60mm  F=40000N t=60℃
f=2     r=90N/mm2
如何确定宽度T?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没怎么研究
我们好像都是凭感觉的
10mm不行 就15mm 要不就20mm
不知道有没有标准可依
求高手解答啊

网友:

L=(缸径(槽底径)*3.14)+支撑带宽度(45度斜口)

网友:

T的宽度,一般根据活塞的宽度,预算适当的宽度,如直径60mm,T设计为12-15mm,因为它主要是起导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