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的加工工艺含量并不大?

楼主(2007-09-11):
各位对剪板机都有了解么,请问国外的都有哪些品牌比较不错,有没有用过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个人

( s( T$ ~# E U

认为剪板机的加工工艺含量并不大。

网友:

如果说 剪板机的加工工艺含量并不大,那应该说是公司没有合理的利用他的长处,批量是最能体现的时候

网友:

做个工装带有定位销轴,可以大致剪个圆形零件

网友(2007-10-16):
瑞士百超天津工厂的EK和MK系列剪板机都不错

瑞士百超天津工厂的EK和MK系列剪板机都不错

网友(2010-08-06):
隔行如隔山,其实剪板机的加工工艺还是挺复杂的,只是相对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