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端盖---[请教]

楼主(2007-09-11):
个人有一个轴的设计,两端要加轴承端盖,轴承座内径90。按机械设计手册减速器设计中查到的数据设计端盖的话,端盖厚度将不少于12MM,凸缘部分也不少于12MM,而个人的安装空间只有15MM,包括厚度和凸缘部分一起,请问,这个端盖可不可以不按照手册上的部分标准来设计?自己设计,自己加工?

当然这也是一直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实际的设计尺寸和机械设计手册标准不符合的时候,设计应该怎么取舍?

请教,谢谢!

网友:

凸缘部分可以小,只是作为轴承轴向定位用的。这类设计,一方面参照设计手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自己设计应用的场合来定!

网友:

机械手册只是一个参考的基准

具体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产品来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凸缘部分可以小,只是作为轴承轴向定位用的。这类设计,一方面参照设计手册,另一方面也要结合自己设计应用的场合来定!

轴承端盖的凸缘和端盖厚度哪个比较重要一些,凸缘可以小些是吗?

网友:

      对于楼主这个问题,我也是深有体会的,当实际的设计尺寸和机械设计手册标准不同时,你就得做取舍了,就如“无锡锡通”所说的那样,机械设计手册只是一个参考的基准,你必须首先按照机械设计手册上的国家标准来进行设计,就算整个零件是非标的,但其中某些部分尽量向国家标准靠,因为国家标准规定的零件,你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何必自己设计呢;如果按照非标设计,肯定要自己加工了,总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同意2、3楼
一般来说,其中有一个轴承端盖的凸缘尺寸放余量,待装配时调整间隙用,脱空0.1-0.15mm,以防轴运转时热涨轴向伸长,引起轴承游隙偏小

网友(2007-11-22):
厚度可以小啊,可以自己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