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在平面上打斜孔--[请教]

楼主(2007-09-11):
我以前在PROE平面上打斜孔是:先建立一个与斜孔中心轴线垂直的基准平面,然后在该基准平面上采用对称的方式进行打孔,感觉这个方法很不方便,

 ]

请问有没有别的方便点的方法啊?

网友:

可以试着编辑特征,
也就是进行旋转

网友:

先建一条轴线是不是要好点!

网友:

还能说什么了?做机械注定不要太多曲面。

楼主:

回楼上的:
ZXW2004;做径向孔能旋转,但怎么转它的轴线都是在产生平面的法线上啊?不能打斜孔啊
cal3012 :
倾斜一定角度的轴线也不好做啊,你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冰河234 :做辅助平面已经相当简单而且方便了,还想怎么呐?

楼主:

理论上来讲应该有种简单点的方法,比如在平面上做轴,只能选择法向和穿过,选择穿过的时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给轴线定位也就是不能完全限制它的自由度,理论上应该还可以添加参照面选择角度就能定位,方便多了,可能它这个软件还没有这个功能把
还有我做的时候只能选择对称的方式拉申,要不口部有一半不通,感觉有点麻烦

网友:

楼主可以试着先做一个和已知平面成一定角度的斜面,在斜面上拉伸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那样做过,不过控制的是孔中心尺寸,必须用双侧拉申,感觉有点麻烦,可能没有好点的办法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使用“旋转”工具切除材料来生成特征,不要使用“孔”工具。在哪个平面上草绘截面就不必我说了吧,别忘了画旋转中心轴哦。

楼主:

对,谢谢楼上的了,好注意,我只顾想着孔那,把这个忘了,把轴线画倾斜就好了

网友:

管它哪一种,做出来就行,你问这世间,已经作好几个了。不一定要追求技巧

网友:

先在其垂直的方向建一个基准面,然后再绘制斜孔.

网友:

只要结果就行撒!
方法有很多啊!!

网友:
基准没法抓的时候,可以考虑用草绘做辅助。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这个问题有这么多解决方案,多谢各位了

网友(2007-10-11):
绘制孔的截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用拉伸的话 切削不掉那个孔的圆柱体

网友:
好好

可以现作一个斜的辅助平面,接下来就可打斜孔拉,爱打几度就作几度的辅助平面

网友(2008-07-03):
集思才广义阿,顶一下。我觉得用旋转去材料方法不错,但要注意画旋转中心和长度

网友:
用旋转切除或是草绘孔

先找一个孔的基面,用草绘孔工具或是旋转切除的法子,做出来是很快的。

网友:
我的最简单方法:

   混合切削

网友(2008-08-04):
回复 楼主:

可以旋转基准平面

网友:
可以旋转基准平面

旋转基准平面就可以了

网友:
本来嘛,斜面上打孔在实际加工中也是大忌,加工时、测量时、装配时找基准都困难,proe中操作起来也费些事,这都是一致的嘛。

网友(2008-11-04):
先做一个基准面

先在斜面上的要打孔的点做一个基准点或线(面),然后再在上面打孔就简单了。

网友(2009-02-14):
旋转切割呀

先做一符合要求的轴线,再用旋转切除的法子来做,比做基准平面来的容易。

网友(2009-04-08):
对,使用旋转工具切除材料,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
我看基准面得方法就不错啊

网友:
简单方法就是用旋转切除,先做一个(或选一个面)做出旋转轴,再时行草绘孔的截面形状。

网友(2010-01-19):
个人感觉用“旋转”去除材料。要好做一点,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之一!

网友:
我觉得10号楼主讲的很好

网友:
旋转,扫描都可以,打孔不一定非要拉伸

网友(2010-10-05):
学习啦  都挺好的不错  就是没有看到啥 有个性的方法

网友:
本人认为建立一个基准平面还是比较简单的,如果确定轴的话那样不好找参照!

网友(2010-11-15):
在那个基准平面偏移一定距离后再作个基准面,然后打通孔,我是这么弄的,感觉和楼主的差不多啊

网友:
做辅助平面已经相当简单而且方便了

网友:
用扫描啊。。。。。。。。先把路径搞定。。。。。。。。。。。。。

网友:
唉,只能回复赚取威望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