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光机连续切割---请教

楼主(2007-09-11):
各位老大:

 c

     小弟初来,向各位老大请教一问题,请不吝赐教

 Q3 R

      小弟与今年北京展上目睹马扎克激光切割机的连续切割,就是在工作台上一次放上碳钢,不锈钢

 i; w+ D

铝合金等多种材料,而且都是该机加工能力中最厚的,我记得好像是碳钢12mm,铝合金4或5 mm(记不清

 C% l

了),不锈钢4mm,另有一些薄板。    中间不经任何人工调整一次切割完成,而且效果还不错,请问各位老大

实现这个难吗? 好像展出的机器功率不高,具体多少忘了。

- V6 C- ~ O

网友(2007-10-20):
哪位大侠帮忙?

楼主:
不用了
我已经研究过了
看着挺新鲜,其实要做到不难

网友:
一种做秀,做到很简单!

网友(2008-04-09):
很简单的,只是一种作秀,实际加工没什么大的用处,说白了就是在编程时把加工参数先加载到加工程序中去,切割头上的镜片焦距自动调整,通过一个步进电机来实现镜片的位置移动.

网友(2008-09-05):
就我知道的就是有很多智能化的东西
比如自动更换镜片,喷嘴,
因为切割不同的东西需要不同的工具
其次呢,是事先编好程序
但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实现小批量,多品种的切割
省时间
如果再配上个双工作台的话
就更加节省时间和成本了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比较晚了,不知道现在给你解释一下可不可以

所谓的连续加工模式实现起来非常简单,其实只需要一个自动对焦加工头就可以了.

这个就像单反照相机的原理一样,如果你放在M档位,每次拍照时需要旋转镜头调节到合适的焦距..如果放在AUTO档位上,无论远近镜头可以自动进行调节..

实现这个功能需要以下三个条件:
自动对焦加工头
快速气体交换
混合套裁软件

比如在一个工作台上有
SS400  1MM   4MM   16MM
SU304  4MM   6MM   10MM
A5052  2MM   5MM    12MM
以上9种材料
先使用O2对SS400进行切割,焦点自动变化
然后由PLC控制快速气体交换部件切换至N2
由N2对SU304进行切割,
最后由PLC控制快速气体交换部件切换至AIR
由AIR对A5052进行切割.

网友:
作秀而已
马扎克的机器切割速度太慢
不太适合薄板加工
它的运动形式是好像是工作台和激光同时动作(叫混合光路吧)
在密集加工里,如果工作台速度太快会使切割好的工件移位,造成误切,需要加上连边
影响加工质量

网友:
这个东西说简单也不简单
除马扎克以外,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家敢在
展览会上同时切加工范围内最厚的碳钢,最厚的不锈钢和最厚的铝合金
还是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一次完成,而别家几乎不做极限厚度切割

网友(2010-06-22):
虽然是作秀可能在平时加工时用不上但是也证明了马扎克激光的优越性能,还有很多功能是其它牌子不具备的想更多了解马扎克激光可以电话联系、13823530635周先生

网友:
用处不大,平时也不会这样用

网友:
马扎克激光我赞同,但在实际应用中是很少做混切的

网友(2011-04-19):
实际应用中是很少做混切的

网友(2011-06-19):
难啊!一般不敢这么做。参数不同就别说了。自动聚焦很关键。但是目前看来不使用。都是分开切割。
2 }  }2 y+ \; m% N0 W俺的通快2510机器,批量生产时就只能切薄板。难点1:供料塔存放的只能是薄板材料,难点二:厚板零件与废料毛边连接后,难于分离,自动上下料难,难点3:不锈钢和铝板切割容易损坏透镜。。。。 机器达到极限时性能不稳定,厚板材料切割有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