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修行计算---求助

楼主(2007-09-11):
齿轮修行计算考虑的因素泰多,修行计算也太复杂,一般都是通过经验修修磨磨,倒个角。对于新品开发来说,这种方法没有说服力,

 S

求助一些实用性软件或可行方法!谢了!!

网友:
有些软件很贵的,有产权,小软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没有。

网友:
这个软件我师傅已经自己开发成功了.我见他经常用它计算修形.我师傅可是齿轮界的高手了.做这行十几年了.呵呵,以他为荣啊.

网友:
齿轮家族,你的昵称怎么不见了:)
是否需要把你的用户名修改为汉字?

网友:
在齿轮行业干几年一般就知道如何修形了,一般自己编的程序是不会外传的。
在齿轮界也算是混了几年,知道一些,现于你分享一些。
在齿形修形中,要考虑几个关键点:最低啮合圆、节圆、单齿啮合、双齿啮合等等,至于修形量,这就要靠经验了;
至于齿向修形要与材料力学联系在一起,一般有经验公式。
对于要求精度不高的齿轮来说,国标上的就够用了。
如果把齿形齿向修形搞明白了,基本上也可以称上齿轮专家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感谢大家的帮助!
真的很想认识这位齿轮家族的师傅,有很多问题想请教!
知道LVR齿轮修行计算软件吗??
大家给的建议很好!我该通过什么方式来学习修行计算呢??
能介绍些这方面的资料或更深的了解修行吗?

网友(2007-10-13):
很高兴在社区认识了这么多机械朋友.还有这么多同我一样搞齿轮的.呵呵,又学新东西了.

网友:
我也做变速器设计,轿车变速器。我做了已经有2年,希望能多认识一些齿轮界的朋友,想和我联系的 jinhh@getrag.com.cn

网友(2007-11-20):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剃齿修形,为美国EATON公司生产汽车齿轮!

网友:
我是西工大作轮齿接触分析的,主要做齿轮啮合轨迹,因此理论接触的多一些,关于修行我们这边都是用齿轮啮合原理提前分析设计齿面,分析不同修行方法和修行参数下,齿面啮合轨迹和传动误差,从而找出合理的修行量。我们是搞理论的,还要像关于实际加工方面的老师傅们多学习! 这方面可以查找国外litvin的文章,和国内方宗德老师的相关文章!

网友(2010-10-16):
修行很高深啊,我还得修自身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