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声的频谱有什么用处?

楼主(2007-09-11):
我最近在做风机的噪声测量,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带频谱(价格高),另一种是不带频谱的(只显示噪声的分贝值)

其中带频谱的噪声分析具体能有什么用呢?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能够对“噪声源”进行定性分析。帮你分析出噪声产生的原因。

//*********************************************
比如让你设计一个“公路噪声自动测量仪”,并将分贝数超标的车种及数量自动
记录到计算机中。
带频谱的能做到!
不带频谱的做不到。

syw  070913---19.55

网友:

带频谱可以定向和定性分析问题的核心的,是很有用处的
科研上是常用的啊

网友:

现在的超级高档(国外的多见,国内的还不多见)的设备有些已经开始安装这些了,作为平时对设备的一个检测和预防手段了

楼主(2009-04-20):
噪声的频谱分析是可以得到哪个频率带(频率范围)的噪声值比较高,哪个频率的噪声值最高,这到底有什么具体有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找到噪音源呵。
比如在工厂使用,有了最高频率,可以查找机械上对应的部件从而采取进一步的降噪措施。

网友(2009-09-09):
噪声频谱是用于研究声音强弱和频率特性的,在什么频率下声音最强或最弱等。通过噪声频谱分析,可以找出产生噪声的机制(甚至主要的噪声源),可以有针对的进行噪声控制。如通过频谱分析,可知道是高频噪声、还是低频噪声,可以与产生噪声的设备、部件等的噪声分析、比较,确定是哪里产生的。控制噪声中,知道是高中低频噪声可以采取不同的控制方法,如用吸声材料或吸声结构的选择,就是根据高频还是低频噪声来确定的,再如消声器的设计,你不知道排气噪声的主要频率成分,那所设计出来的消声器效果就很差,甚至起相反的作用。

网友:
借地方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在嘈杂的混合音频里提取某个特征音频的装置,比如单独提取某个人的声音,过滤掉背景噪音,感觉这个装置有点难度,不知道有没有人掌握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