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低转速运转时的转矩情况---[请教]

楼主(2007-09-11):
<>菜鸟问:北京和利时的120MB150A伺服电机额定转矩是14.32Nm,额定转速是1000rpm,额定功率是1.5kW,
<>请问当转速为1rpm时可提供的额定转矩是多少?(是不是按T=9550P/n算,P取值1.5kW吗?)
<>另外,和利时的伺服电机和日立的伺服电机在低速大扭矩时的控制精度上比较起来怎样?请朋友高手们指点指点。

楼主:

低转速下伺服电机的输出转矩是增大、减小,还是不变

网友:

低转速恒扭矩

网友(2009-04-30):
低速状态基本上是恒扭矩,超过额定转速之后就是恒功率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