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捷z3050钻床液压油泵锁紧没有压力---[请教]

楼主(2007-09-12):
请教高手,,中捷z3050钻床液压油泵锁紧没有压力,是哪里的问题呢?急急急 ...........烦劳大师傅教下,谢谢!

网友:

你把液压原理图上传大家才好帮助你分析啊。

楼主:

这个是刚拍下来的原理图

楼主:

这个是我刚拍下来的原理图

网友(2010-08-10):
可能 油不购了       要加油

网友:
如果油够的话,检查系统溢流阀和减压阀,并清洗两阀,确认两只阀是好的。清洗过滤网。更换液压油。
" k( O1 E1 k+ M9 i如果系统压力还是调不起,就要检查油泵,多数机床的液压泵是齿轮泵,油泵漏气。

网友:
楼上的见解正确!

网友(2010-10-16):
油泵两侧各有一个可以调节压力大小的螺丝可以调一下试试,如果没用就是齿轮油泵磨损导致漏气压力不足,需换新泵。

网友:
先加油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是84泵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