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的密度是多少?

楼主(2007-09-12):
想问一下钨钢的密度是多少?特向高手求教一下,谢谢.

 P, r

楼主:

  想问一下钨钢的密度是多少?特向高手求教一下,谢谢.
j急,急.麻烦大家.

网友:

钨钢的性能及用途
牌号 密度g/cm3 硬度HRA 冲击韧性 强度 用途
YG6 14.6-15 90-90.5  1500 适应于力较大的条件下,拉20毫米以下的钢,有色金属及合金棒材,亦适于拉伸直径
yG8 14.5-14.9 89.5-90   1800 适应于钢,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棒材管材的拉伸与校准;亦适于制造机械零件,工具
yG15 13.9-14.2 87-88   2200 适于高压缩率下钢棒和钢管拉伸,在较大应力下工作的顶锻,穿孔及冲压工具.
yG20 13.2-13.7 85-86.5   2600 适于制造冲压模具,冲压手表零件,乐器弹簧片等;冲制电池壳,牙膏皮模具;小尺
yYG20c 13.4-13.7 83.5-84 9 2600 适于制作标准件工具等行业的冷镦,冷冲,冷压模具.
yL60 12.9-13.1 82.5-83 14 3000 适于制作标准沉头模具(一冲模具)螺母模具.
yM20c 13.3-13.5 84.5-85 11 2700 适于不锈钢产品,制作缩杆模,直杆模.标准件工具等行业的冷压,冷镦模具.
yM70.3 13.0-13.1 82.5-83 14.5 3100 不锈钢产品.
yL50 13.2-13.4 83.5-84 13 2800 适于制作各种标准件模具,六角组合模具
MG910 14.7-14.8 90-90.5   2200 适用各种刀具,耐磨性,焊接性好,加工实木有很好效果.切削中纤板硬实木不太理想.
MG920 14.5-14.7 91-91.5   2200 木工刀具最常用的一种合金,耐磨性能好,性能稳定,切削硬实木,竹子,中纤板效果好.

网友:

3楼的比较全

网友:

有的地方经常说钨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碳化钨,这种又是多少?

网友:

熔点2870℃, 沸点6000℃,相对密度15.63(18℃)。碳化钨不溶于水、盐酸和硫酸,易溶于硝酸-氢氟酸的混合酸中。纯的碳化钨易碎,若掺入少量钛、钴等金属,就能减少脆性。

网友(2008-11-27):
不知道有没有权威,不过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