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制圆柱管螺纹(NPS)用什么量规检验?

楼主(2007-09-12):
我想知道美制圆柱管螺纹(NPS)用什么量规检验?我看标准上讲好象是用NPT锥管螺纹量规检验,是这样吗?有哪位高人可以赐教?

网友:

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手册--检验--量规及方法

楼主:

非常感谢老马,你一出手,问题就解决了。再次的谢谢你了。

网友:

也可以用螺纹规+游标卡尺测量

网友:

好东西。

楼主:

4楼兄弟,我也知道用螺纹规,但不知用什么类型螺纹规,是用象检验普通圆柱螺纹那种通、止端量规,还是只要用和检验NPT锥管螺纹一样的螺纹量规?

网友:

老马前辈,您标准里的那两副图看不清楚啊!

网友:
Re: 美制圆柱管螺纹(NPS)用什么量规检验?(补上两页)

呵呵,果然如此,有两页打印时不知是何原因变成这样,谢谢 雨衣 网友提醒。 我重新打印,或换为MDI格式都不行,即便真的用纸打印,也是一样。惟有这样子啦! 补回338及342页。

网友:

不知道您对丹麦LEITECH螺纹深度规有否了解,那是种通用的测量工具,采用定量测量方式。测得的结果是校去0.5P无效牙距的有效螺纹深度。目前很多知名企业在内螺纹量检具这块选用这种量具的

网友:

如果你想购买这种量规的话。可以找Leitech北京办事处。Diatest北京总代理。或者致电哈尔滨量具厂定做。

如果你想了解这方面的理论的话,2楼老马的资料已经讲了。

如果你想作设计的话,请查阅ASME, DIN, ISO的相关标准。

网友:

美国标准为FED-STD-H28/7,ANSIB2.1 美国标准管螺纹 管接头用美国标准直管螺纹为NPSC、机械连接用直管螺纹NPSM、NPSL、NPSH。NPSM为设备上的自由配合机械连接用美国标准直管螺纹、NPSL为锁紧螺母的松配合机械连接用美国标准直管螺纹。
可以用通止规测量,或下面所示的美国标准锥管螺纹量规
直螺纹的通止规适用于内外螺纹均为直管螺纹构成的所有形式的螺纹连接。锥螺纹塞规适用于外螺纹为锥螺纹而内螺纹为直螺纹的所有形式的机械连接。
对于直管内螺纹和锥管外螺纹构成的耐压气密连接,应采用锥螺纹量规测量其直管内螺纹。
NPSM、NPSL的通止规应根据直螺纹量规的标准做法按产品螺纹表中规定的值来制造。大小径也有要求。
T塞规-大径=内螺纹的最小中径+0.649519P,Z塞规-大径=内螺纹的最大中径+2/3*0.649519P公差采用NPSC量规的公差。
T环规-小径=外螺纹的最大中径-0.649519P,Z环规-小径=外螺纹的最小中径-2/3*0.649519P
公差采用NPT量规的公差。
但对于NPSC的量规的设计,我暂时没有查到。

网友:

对不起,补充一下
通止规的设计采用美国统一标准螺纹的设计。所有直管螺纹工作量规的公差也是采用统一螺纹量规的X级公差。

网友:

个个都是高手,看来我要向各位多学习学习

网友:

新手上路,哈哈,资料收藏了

网友:

我为什么看不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注册啊?

楼主:
feifei2003,你好,你的回答是最好的,把我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谢谢了,我是用NPT量规检验的NPSC,老外也认可了。

网友:
feifei2003,你好,文中提到的
“NPSM、NPSL的通止规应根据直螺纹量规的标准做法按产品螺纹表中规定的值来制造。大小径也有要求。
T塞规-大径=内螺纹的最小中径+0.649519P,Z塞规-大径=内螺纹的最大中径+2/3*0.649519P公差采用NPSC量规的公差。
T环规-小径=外螺纹的最大中径-0.649519P,Z环规-小径=外螺纹的最小中径-2/3*0.649519P
公差采用NPT量规的公差。

出自何处啊?

网友:
出自美国螺纹标准FED-STD-H28 第7章 美国标准管螺纹 ANSI B2.1

网友:
好东西,收藏了。谢老马,谢FEIFEI 了

网友(2007-11-26):
老马同志:你的那个文件我怎么看不到啊?能不能不要威望啊?

网友(2010-04-29):
我怎么下载不了啊!谢谢

网友(2010-06-21):
想下载您的资料,怎么看不到?

网友:
NPT螺纹检验有标准吗?

网友:
急求有关NPT螺纹检验方法的资料

网友(2010-09-15):
急求有关NPT螺纹检验方法的资料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通止规就OK

网友(2010-12-10):
不错的资料,楼上的同志都是挺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对螺纹又有更深的了解了  谢谢

网友(2014-12-17):
有NPS这种型号吗?应该后面有个后缀吧?NPSF、NPSM、NPSC等等

网友:
学习了,就是下载不了啊

网友(2015-01-16):
那NPT的塞规怎么检验,有没有依据的标准!

网友:
马前辈您好,那NPS深度怎么检?图纸要求100mm深,我使用NPT量规,无法检深度?求指教

网友(2015-07-23):
我下载不了资料哦

网友(2016-08-20):
要积分下载呀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