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线模具使用什么标准感应器[请教]

楼主(2007-09-12):
自动化冲压模具,检测钣件摆放到位使用什么感应器?型号和生产厂家是什么?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上海三住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的《冲压模具用零件》  你想要的都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