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丝杆升降机---[请教]

楼主(2007-09-12):
我现在要把一个球分成上下两半,要能按需要自动升降,中间准备用升降机,但是对于涡轮丝杆升降机不了解,

 [9 u# W7 b4 k

现在准备选用SWL2.5-2-A-U1-1000,但是不知道螺母怎么与我的部件安装,望高手指教,谢谢!

球的直径为2.2M,上半球重量为150KG

网友(2007-10-30):
用一个升降机恐怕不行吧?

楼主:
一个是有点问题,我现在是在外面加了一根导向的钢管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主要是空间不够,具体外形请看图

网友(2009-05-29):
涡轮蜗杆一般和小功率电机一起使用,你说的螺母怎么连接我看不懂。希望详细说说。

网友:
預設好品牌跟規格..能幫助你有限...我們有另一種型式.即螺母被固定在轉軸中,推桿上有固定螺孔不知適用否

网友:
什么设计?你不是搞机械的吧!

网友(2010-10-10):
图片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