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巡检仪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07-09-12):
这是个风机性能试验台上的巡检仪,第1路是力矩测量,第2路是静压,第3路是皮托管测动压,第4路是温度,其中巡检仪有什么作用?

网友:
我怎么看不见图啊!

RT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上传了,现在补上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医院门诊有100个患者需要检测体温:
方案1、准备100个体温计,每人一支。
方案2、准备1个体温计,按顺序检测。
//**********************************
方案2就是巡回检测。

syw  070913---18.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萧萧天竹 网友好!

医院门诊有100个患者需要检测体温:
方案1、准备100个体温计,每人一支。
方案2、准备1个体温计,按顺序检测。
//**********************************
方案2就是巡回检测。

syw 070913---18.15

TO syw开门造车

您好

      图中风机性能试验台分为四路,第1路是力矩测量,第2路是静压,第3路是皮托管测动压,第4路是温度
那就拿医院打个比方,第1路是外科,第2路是内科,第3路是胸科,第4路是儿科,这4路可以同时进行啊,为什么要采用巡检仪,难道就是为了按顺序检测,先检测第1路,然后依次接着检测,直到检测完第4路吗?就像是您说的那样巡检仪的作用就是让每个患者都按照顺序依次检测体温吗?
那巡检仪有什么必要呢?

网友:

萧萧天竹 网友好!

可以合并同类项,节约资源。
你的这套系统如下:
1、力矩传感器+A/D转换+单片机+数字显示
2、压力传感器+A/D转换+单片机+数字显示
3、压力传感器+A/D转换+单片机+数字显示
4、温度传感器+A/D转换+单片机+数字显示

//**********************************
所用传感器都可以调整为标准的仪表模拟量,既4--20毫安。
这样就可以共用一套“A/D转换+单片机+数字显示”

syw  070915---08.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