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爪卡盘有没有自定心和非自定心二合一的?

楼主(2007-09-12):
请问四爪卡盘有没有自定心和非自定心二合一的呀?

5 Z1 r# U W* Y. }8 B

就是既可以自定心,也可以偏心。

网友:

既为自定心,应该是夹持截面为圆的工件。
平面上3点即可决定一个圆,第4点是多余的。
如果四爪卡盘自定心,精度再高,也无法保证卡爪夹持线在同一圆柱面上。
那末作为通用的卡具,自定心四爪卡盘就没有存在意义。
当然,在特定场合,制作一个自定心四爪卡盘作为专用夹具,也是可能的。

楼主:

如果我要在一个方形(正方形)的工件上面车一个内螺纹,而这个螺纹的圆心要在这个方形工件的正中心(对角线的交点)。这种情况下用四爪自定心卡盘是不是容易操作些呢?

网友:

划线找正就行

楼主:

谢谢!

网友:
这种想法是好的,我也希望早点搞出来,但目前为止本人还没发现有这种夹具出来

网友(2008-10-22):
我是做普车的。我们单位有这种卡盘。是买的现成的。道理很简单。详情加QQ503337767

网友:
四爪卡盘当然有自定心和非自定心的分类,四爪自定性的原理与三爪自定心的原理差不多的,就是通过平面螺纹带大锥齿圈传递给一个小锥齿轮,只是它的分部是四方向的.所以它不仅仅可以加大工件的夹持面与力而减少对工件的压迫,还可以夹持4方形体8方形体等.对于圆形薄壁件或软材件来说选用四爪自定性肯定比三爪自定心要更稳当的.这种卡盘也很商用化了,可以买到现成的.自定心和非自定心二合一的那种有肯定也有的,肯定非常昂贵,就是数控的,一般床用那是不太现时的.可能汽车制造业中曲轴的批量生产都已经有了好几十年了.

网友(2010-10-10):
很肯定的回答你的问题,这种卡盘是有的!就是本网站上也有!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79657&extra=page%3D1

网友(2012-03-22):
本社区里就有一款这样的卡盘

网友:
呵呵 找到没有呢。我也需要这种卡盘。最好是对边两爪可以同时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