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设计一台自动送料机, 步进马达问题---[请教]

楼主(2007-09-12):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关于步进马达问题。我要设计一台自动送料机,料带为 0.4mm厚* 3.5 mm宽的铜材;用步进马达加带齿的滚轮来送料,每次送料距离为50mm 正负 2mm ,送料时间为1秒左右。间歇工作方式(动作一次,停止10秒)。

请问:

1、因为精度不高,用2相的 东方牌 步进马达,可以吗?

 M

2、如上面所描叙的要求,马达的驱动角度选择多少度为合适,即可以降低扭矩,又可以延长马达的使用寿命?

3、我预想的设计为  马达驱动角度为120度,滚轮的半径为 23.5mm,此时的弧常长刚好50mm,这样行吗?有没有比这好的设计尺寸?

请各位大侠指教,谢谢了!

  • · 基础|主题: 799, 订阅: 89

楼主:

我又重新设计了滚轮的尺寸,滚轮的直径为38.2mm,滚轮上的齿数为24个,每个分度为15度,此时的弧长刚好5mm,因为料带上面的孔距为5mm,
但是这样设计,如果要送料50mm的话,马达的驱动角要求为150度,这样对马达的使用寿命有益还是有害?
用2相的步进马达,再细分步距,能使驱动角达到150度吗?

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啊,版主也来指点啦,谢谢啦,我很着急啊

网友:

个人感觉无所谓的
步进电机本身就可以小角度转动  只要调整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

不知道这些资料对您是否有用,

楼主:

谢谢,资料我受下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马达的驱动角要求为150度

对步进来说不成问题的,只是你在购买时一定要告诉厂商你需要的步进要带细分功能就可以。
具体角度由脉冲来控制,是电气人员的事了。

网友:

你这精度要求,可以用空气送料器。

网友(2009-09-23):
您只要考虑步进电机的选型是否能满足驱动要求,比如转矩,速度等。
至于一次的运动角度是由驱动器的细分和外部控制器的驱动脉冲个数决定的。
的确可以不必过分关注。

网友:
我觉得气缸控制更简单,而且精度和速度都有保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气缸控制没法包打天下,这里的连续的、单向的进给控制用步进电机是合适的。

网友:
提个意见:由于精度要求不高,是否可以有一般电机呢?成本会少很多

网友:
150度没问题,只是这样的负载会不会丢步呢

网友:
空气送料器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0-01-06):
是否要考虑转成惯量

网友:
谢谢,资料我收下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楼主需要先学点步进电机基本知识,然后自己申请删除这个帖子

网友:
这样的问题要用步进电机来解决实在是有些“拙”了。主要是成本太高了,同时可靠性倒是差了点儿。我认为气缸还是最好的,我同意11楼的观点。如果设备上还有其它气动设备,那么用气缸机构的成本大约是步进电机+控制器成本的20%左右。而可靠性要比步进电机好的多,同时维护上也更简单。机械设计上的许多问题,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是,在实际使用时却不一定合适,甚至是不可用的,那么怎么用才是合理,这就是经验,是从许多失败的例子中得来的,这是要用时间来体会的。你的这个例子用气缸来解决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有了不错的资料下载。

网友:
用普通电机加摩擦橡胶轮送料价格更便宜,前面可以设置一定尺挡块(气缸、电磁铁都可以)

步进电机的转角是用脉冲数来控制的,150度的角度完全没有问题,带细分功能的精度更高

网友(2010-05-04):
用分度盘就可以啊,简单实用。

网友:
如果,你的进料长度不变,你的进料速度,进料时间间隔也不变.哪么完全没有必要一定步进电机.可考虑:气缸或是凸轮+离合器.

网友:
用槽轮就OK了...............

网友:
看了学习了 我要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正学着呢

网友: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转的角度都不是问题,主要你搞好行程与角度的关系就OK拉

网友(2010-07-10):
想下步进送料机的东西。。没有威望。。

网友:
应该可以的。
马达可以用

网友(2011-01-27):
是那个设备商用的,机床还是什么床子?

网友(2011-03-10):
老兄,你好,我也在做送料系统的设计,我的很普通的,希望能和你交流下经验!我的矫直机送料系统控制设计,就是液压缸推动,用PLC或者单片机编程控制就行了,也希望,其它各位专家指点下小弟我!我QQ号450452323.希望大家叫我,交流经验!